[求助帖] 关于 接倾转翼 线路

楼主(2019-03-16):
大家好,我是信仰者改倾转翼 关于翅膀那接线法 有说法不一 。先说一下我个人接的 我是一边舵机2个 (舵机2个是倾转1个副翼1个)电调2个 (那快拆头)结构是2个大头针加5个小头针。开始说接法了 啧啧 请各位仔细帮我分析一下 2个电调正极和正极并联 到一个大头针 负极和负极并联到一个大头针 剩下的5个小针头 4根信号其中一根加一根负极 那就是4个插头,翅膀都是单独bec供电。同理另外一边翅膀也是这样那就是有8根插头到接到飞控那,重点来了 这8根插头要怎么看 是接那个口的 接错了又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K大的教程,进QQ群,刷群里边的固件,一切都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K大的教程,进QQ群,刷群里边的固件,一切都会解决

这位 前辈 我是刷的k大的固件 我就是感觉是自己那里没设置到 或者一些我可能不清楚的事 没做 所以他没反应 我也加群了 在群里问了 有发了一份电路图 但是我是按照那图上来接的 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