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动力冲浪板,动力系统来了,顺便求助大神…

楼主(2019-03-16):
这段时间脑子一热中毒动力冲浪板,准备做个动力冲浪板,前两天不锈钢喷泵做的差不多了,该动力系统了,电机用的植保机9235无刷电机,一个最大功率3kw左右11公斤拉力,两个电机改成同轴驱动,电调用的好盈100a高压电调,控用的芸燕防水遥控。就是电池容量有点小,,为了发热低每个电机一半功率运行,两个3kw左右运行,就是不知道能带动吗,可以跑多快?喷泵有点后悔是不是做的有点大了。
开始外形:准备用epe珍珠棉做个冲浪板形状,外面糊玻璃钢。开始怕树脂腐蚀珍珠棉,树脂一回来就立马搅拌了一点糊珍珠棉上,还行不腐蚀。这样做外形估计应该是第一个吧?厚度15厘米,宽度50左右,长度2米以内,重量控制在15公斤左右,可以放在车里,方便携带。东西都已准备就绪。顺便求个阻力小的板型,珍珠棉怎么刻才能光滑点

拆电机

先装一个轴

两个合一块,  中间准备加铝板固定电机和散热

合体外形

5厘米厚的珍珠棉,三块厚度就够了

5公斤树脂

网友A:
两个轴硬连接?

网友:
好手艺,好工具,好配件,好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硬连接?

两个电机一根轴,电机和喷泵万向节连接

网友B:
珍珠棉,  电阻丝热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珍珠棉,  电阻丝热切

谢谢,切直线,大概外形可以,但是细节,弧形用什么修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一根轴,电机和喷泵万向节连接

那你的电调就等着炸吧。。。(或者效率极低)

网友C:
弧形我是用砂纸打磨

网友D:
喷太大的 如果转速高  有可能烧了电机电调  喷的整流片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弧形我是用砂纸打磨

谢谢,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太大的 如果转速高  有可能烧了电机电调  喷的整流片方向错了

那就改加水冷,用单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电调就等着炸吧。。。(或者效率极低)

那就用单电机,加水冷😂😂😂😂😂😂

网友:
坐等直播

网友E:
两个电机能同步吗  用珍珠棉不如用泡沫 切好外形 附上玻璃钢布加环氧  然后把里面的掏出去

网友E:
还有就是这个外转子电机 如何散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这个外转子电机 如何散热呢

自己改的水冷,看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机能同步吗  用珍珠棉不如用泡沫 切好外形 附上玻璃钢布加环氧  然后把里面的掏出去

就是用珍珠棉做好外形糊玻璃钢,泡沫环氧腐蚀太严重,滴上一滴腐蚀一个洞

楼主:
加长螺丝,万向节和轴上一块

自生密封圈,结构胶涂一层
加长轴,为以后双电机后备

网友F:
去年就开始做这个了 我当时用的6s 2w 的电池   电机用的800直升机的   电调用的12s 200a 的   速度还行  但是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就开始做这个了 我当时用的6s 2w 的电池   电机用的800直升机的   电调用的12s 200a 的   速度还行  但 ...

800直升机多大的电机?大概可以跑多快?我用的13s电池

网友(2019-04-26):
你这个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