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电机同向转,有没有办法在飞控设定里调节两个电机的方向?

楼主(2019-03-16):
Betaflight固件,飞控F4 V3,电调是EMAX bullet 20A,四个电机的焊接方式一样,因为线接的有点短,有没有办法不改电机接法的情况下,改变2个电机旋转的方向?焊接太累了,手指头还在痛

网友:
有电调调节软件可以修改电机的旋转方向,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这样调整过来之后,电机螺丝的防松功能就没了吧,不小的会不会射桨啊!

网友A:
支持beheli的话用 BLHeliSuite32 或者16,坛子里有设置方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beheli的话用 BLHeliSuite32 或者16,坛子里有设置方法

支持的,用你说的软件通过f4飞控的usb接口上连电脑用的了吗?还是要专门买个usb连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用你说的软件通过f4飞控的usb接口上连电脑用的了吗?还是要专门买个usb连接器?

通过飞控的usb口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