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玩具”——本田思域:when civic met siri 制作篇

楼主(2019-03-16):
楼主平常习惯一到家就上楼扔车钥匙,
经常回到车边取东西发现门打不开,
本人比较懒爬楼,而且经常犯这种错误,得想个办法解决。
手机和可佩戴设备目前已经很普及了,
苹果的人工智障——siri是目前比较比较强大的语音助手,
她可以在很多IOS设备上进行语音设备操作,比如apple watch,iphone,ipad等都支持。
目前我已经用她实现了:

每天早晚自动给屋顶花草浇水二次;
日出的时候自动打开窗帘,日落收帘;
半夜听到蚊子叫在被子里打开电热蚊香;
晚上回家的时候让她打开停车照明;
夏夜提前打开空调,冬夜睡前打开电暖器;
……
很多功能,只要想得到,siri就可以帮上忙。
支持siri的终端很便宜,市面上的成品一般会比较贵,
大品牌的homekit终端设备貌似都在200-800,
一个普通的调色灯300+很常见,这太过分了。

其实自己制作一个终端价格是相当便宜的,
最便宜的终端模块esp8266,某宝不到10元包邮。
最便宜的嵌入式微处理器,stm32F030模块也很便宜,同样不到10元。

好了,就是它们,siri+esp8266+stm32,完成civic的无随身钥匙进入。

视频贴在这里: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5c69f7d4ff9c86e4/79634603-1.html

楼主:
发一些制作过程,先说下原理,其实这个系统并非基于pojie本田钥匙编码而来,
而是用备用钥匙,反正它也闲着,不如用起来,
让siri帮我按一下对应该按键就好。
首先在ios设备上激活siri,语音指令由它解析后发送给home-bridge,
home-bridge负责把所有非苹果认证的终端设备进行识别,
苹果认证很给力,没认证的终端设备十几块成本搞定,认证后成本变成200以上。
所以home-brideg存在的意义就在此,苹果也认识到这一点了,
苹果并不愿意siri的世界冷冷清清,所以悄悄半解密了siri指令接口,
这下热闹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就出来了,包括本篇“when civic met siri”这个奇葩玩意。
开始测量备用钥匙长宽高,以及按键位置:

楼主:
需要的硬件:路由器:这个是wifi的基础,99%的人都知道。ios设备和终端基于它进行无线连接。
我用的是NETGEAR美国网件R7000,性价比很好,内网速度杠杠的,互联网下载速度可以稳定在15M(300M带宽)。

home-bridge的承载设备,群晖或者Linux主机也可以,但这个用途选便宜的设备就好,
树莓派3代b型开发板raspberry pi

楼主:
使用solidwork把之前测量好的车钥匙数据,设计3D模型:

需要经过几个小时的3D打印,中间可以去干别的事。

3D打印件PLA材质强度超过你想像,
一般人很难徒手破坏掉一个厚度4MM,填充率5%的零件,
如果是实心的更不用说了,但是实心零件估计得几十小时打印时间。
一般不这么干。

3D打印还是有软肋的,螺纹连接需要加强,我用的黄铜螺母嵌入。

这个就是放置备用钥匙的底座

楼主:
机械手指的3D模型,用solidworks设计,这个软件曾经是我吃饭的家伙,将来有钱要支持正版

3D打印的机械手指零件,有现成的买成品,没现成的自己弄。4MM不锈钢轴。

这个是压力核心:偏心轴,自制的,黄铜H59材质,好加工,不锈,可以以靠谱力量的按下思域备用钥匙按键,
电磁铁之类的机械手指不行,非线性力。初始力不足以克服按键的弹力。

铜螺母,用来嵌入3D打印的塑料零件里。

复合轴套,镀铜 铁壳 特氟龙涂层,便宜,免维护,几毛钱一个。

楼主:
原来打算只用一个esp8266-01模块搞定终端硬件,电路原理图设计时发现不行(可用io端口太少了只有3个),
又加了个stm32处理器,发现还是不够,差几个io口,
又加了个串入并出编码芯片,一下又加了8个IO口,这下可以装板编程了。

原来打算制作热转印印刷板,材料也已备齐,
但是白天已经卖身了,只有夜幕下的时间属于我,
那么就赶时间吧,免得热情消逝,于是各种飞线,奇葩的终端硬件完成了。

通电测试:

esp8266可以用Arduino IDE编程,STM32用Keil uVision5编程,J-link烧录。
树莓派上的home-bridge运行无误,homeassistant mqtt协议通讯正常。
然后,siri听到我的声音,这一刻与我心灵相通,思域理解了我意图。

分享:懒宅的奇葩玩意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6e4/79634603-1.html

感谢观看。

网友:
没看错的话,你就是把一个备用钥匙留在车里,再用手机去遥控它? 还用的是机械按动按钮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个大弯,还需要N多条件,值不值先不说,这能力让人害怕!

这个小工程本身是个玩具,仅解决无随身钥匙进入问题。
当然顺便享受夜幕下的DIY时间,
和别人去河边钓鱼一蹲一天一个性质。
所以不明白兄台所指,是何能力会让人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用得着去pojie钥匙编码,防盗器接主机也是一根解锁线搞定。

专业人士出现了
话说本田在藏区周边被盗率相当高,防盗水平低是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打算只用一个esp8266-01模块搞定终端硬件,电路原理图设计时发现不行(可用io端口太少了只有3个),
又 ...

mcp23017扩展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