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做伪象真clipped wing cub

楼主(2019-03-17):
这里冬天太长,就在家做机,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做细致点。原计划是双翼机viper,可拆卸机翼,但是有些细节没想好,就改作cub了。
原型的cub翼展与机身长度比很大,同时收受下面这张图的影响,就做了clipped wing的版本,这里先发些完成图,在回复里面发制作过程。

之所以说伪象真,是因为只是大致做出了样子,远看貌似很像,细看不行。不过嘛,享受过程和飞行乐趣最重要。

部分参数如下
翼展: 46 寸
长度: 36.8 寸
电机: GS2830 1080kv(定子尺寸是2215)
桨:APC 1050
电调: 30A xxd, (十年前款
电池:2600 mAh 11.1v (两个1300 mAh 并联,电池也有七八年了,二十来个循环,保存完好)
制作材料:纸蒙皮特氟龙板,包装胶带,衣架钢丝
胶水:大猩猩,一种透明的,不发泡,干了有韧性;一种黄色的,凝固会发泡膨胀

趴着

仰着

正脸,起落架用衣架钢丝弯折,绕铜丝后锡焊的,弹簧找不到更细的了(不要太在意细节),貌似拉的有点紧了。

背面

侧面

45度

近一点, cub外露的发动机。鼻子上插葱,咱也装装象(点题

从后面看

机翼撑杆

尾轮:轮子是鼠标滚轮改的,原来的胶皮氧化了,套了一层热缩管,支撑板是报废的电脑底部盖板,铝的

尾部拉杆,尾轮的摆臂太长了,有点软,后来改短了。

拆开的样子

机翼前插销,后螺丝固定

螺丝套上胶圈,防到处找螺丝

副翼舵机藏起来了,撑杆的锚碇是用多余的舵角

升降和方向舵机装在机身内,要不尾部容易过重,重心调不过来。
副翼舵机延长线和机翼上舵机线插接,内部线大致整理了一下。

总重量,当时没有加机翼撑杆,加一起应该在950g左右。比想象的重,但是算算翼载荷还好,42g/dm^2。手上只有两块1300的电池,回头用一块2200电池应该会低于900g。

楼主:
在这里把拍下来的过程分享给大家,有些没有部分没有留照片,有具体问题可以回贴
前面提到过了,所用的板材是纸膜的特氟龙板,纸膜在弯折的时候容易破,所有板子在制作前用封箱胶带把其中一面均匀的覆盖一层,强度和韧性大大提高。要用很薄的那种,相邻的胶带即使有重叠的也不会太明显,所有的红色胶带都是在在切割,弯折和上胶水前贴好。特殊形状的红胶带先在玻璃或光滑的桌面上刻好再贴上去。

首先在网上找到合适照片,导到如软件里按照所需比例缩放

画出轮廓

根据轮廓的尺寸转画到板子上,纸膜很容易画,因为板子不够长,前面又加了一截

裁下来后贴上一些定位和将强的内板和轻木条。木条不是必须的,手上刚好又多余的就贴上了。这里用的透明胶水。

将两个侧板粘接。凡是接缝在外侧的都是用透明胶水,美观,内部则用花色发泡胶水,发泡后可以填充那些不能完美对齐的缝隙。
这些胶水都要2个小时才开始凝固,24小时完全干透,相比热熔胶不会手忙脚乱,可以从容的对齐调整。当然缺点就是慢(再点题),不过也都是下班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做一点等到第二天完全干了再接着做。

尾翼用同样的方式描画,裁剪,不同的是,双面都要贴胶带。

当然需要和机身连接的地方不要贴胶带,或者要把胶带局部抠下来。下图上还显示了安装尾轮的层板。

所有舵面都用这种塑料铰链,很轻巧,真的好稳当,没有虚位,相比胶带铰链,舵面根部也不会乱动,推荐。

平尾舵面,中间用钢丝相连,上夹板,保证在一个平面上

尾翼拉杆,中间用尼龙管支撑,尼龙管很重,没用全段,试了一下没有失稳的问题,也很顺滑。

下面是机翼的制作
网上找了个在线翼型生成,可以帮你把盖板的厚度算进去的, 用的us-35B。看起来来是个平凸翼型,仔细看又轻微的S形,然而泡沫板机是不可能做到那么精确的,我也就是安慰自己罢了

最重要的来了,要想机翼圆滑,一定要撕掉内侧的膜,撕掉内侧的膜,撕掉内侧的膜
不需要刻压痕,即使不做翼型,就一根纵梁也能做出圆滑漂亮的机翼,因为外表面有胶带绷着,强度依旧很好。可以和多边形翼型说拜拜了。

装上翼肋,纵梁,舵机和斜撑杆的锚碇

合盖前要把两端打磨出斜面

上胶,应为切割和打磨不可能完美,用的发泡胶填充间隙

合盖,放入书本下腌制,压上重物

两小时后取出,继续上夹板,直到第二天

裁掉余量

真齐

唉,说好的平凸S型呢,变成不对成双凸了,没事,有利于倒飞。

裁下副翼,切角,装铰链

用层板插到预留的槽中,对接机翼,上胶,贴纤维胶带加强

翼尖切出形状后,直接把上下翼面粘起来

下面是机头和电机座,预留了右拉和下拉

机头盖的处理,一看就明白了,同样撕掉内测的覆膜,各种成型就容易多了

网友:
第一眼以为是轻木蒙皮,大佬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做工十分精致的板材机,赞

网友A:
请教一下,纸蒙皮特氟龙板是什么材料?不是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纸蒙皮特氟龙板是什么材料?不是KT板?

因该就是KT板,跟FT他们用的同一家公司生产的板子,不过他们是定制的防水覆膜的,我在市面上买的都是纸膜的

楼主:
忘了一点, 机翼在盒盖前,可以找个光滑的桌角这样摩梭几下,进行预弯,有利于更好的贴合翼肋。这个是跟FT他们学的。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轻木,手艺牛!

网友B:
做得非常不错,细节处理的很到位!试飞了么?重心控制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非常不错,细节处理的很到位!试飞了么?重心控制的如何?

还没,这个重量超过了0.55磅,要注册FA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非常不错,细节处理的很到位!试飞了么?重心控制的如何?

用目前的3s2p 11.1v 2600 mah 电池放在前仓里,重心刚好在翼弦1/3的地方吗,前后还有可调的余地。到时应该用2200mah的电池,需要往前压一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这个重量超过了0.55磅,要注册FAA么?

按理说是要注册,但只要别在人多的地方去飞,谁真去管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目前的3s2p 11.1v 2600 mah 电池放在前仓里,重心刚好在翼弦1/3的地方吗,前后还有可调的余地。到时应 ...

那非常好了,可以选个好日子试飞一下。期待的你的好消息!

网友:
很精致啊

网友:
赞!手工真好!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么有营养的文章了,学习了

网友C(2019-11-24):
厉害厉害,顺带吐槽纸皮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