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dbi全向增益天线有用吗?

楼主(2019-03-17):
这东西按到控上面有效果吗?有提升吗?

网友:
增益越高辐射约窄,高增益提高距离但是降低覆盖角度

网友:
杆状天线辐射角度类似于以天线为轴围绕天线的扇形辐射,增益越高扇形角度越小,能量越集中,增益越低辐射越接近圆形,覆盖越广

网友A:
一般遥控器是3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遥控器是3DB

发射机功率一定,只能在指向性和辐射性二选一

网友:
如果能时刻保障天线的辐射指向性,是可以增加遥控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