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教练开关设置问题咨询

楼主(2019-03-17):
请问如何将天地飞的教练开关分配一个辅助通道??我是天9,在辅助通道设置里面没有教练开关这个选项。

网友A:
天地飞的是固定的通道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是固定的通道改不了的

通道都能改,就是没有教练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都能改,就是没有教练开关

天九的教练通道是固定的吧   改不了   其他辅助通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的教练通道是固定的吧   改不了   其他辅助通道可以

是这样的,跟厂家确认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