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电压校验问题

楼主(2019-03-17):
校验当前电压始终都是17V.超过一点都不行,更改后提示成功,但是数值不变,设置低于17V的都可以
请问那个大神能解决

网友:
这飞控当前检测到的电池电压吧,你换个6S满电的试一下

楼主:
老铁,6s电池17v干脆报废吧?

网友(2019-05-15):
我从来不校验这项.

网友(2021-01-17):
我的零度x4v2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插3s电池都一直显示24v电压,不知道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