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由DFC改FB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3-17):
        按照标准装调方式,桨距0度时,舵臂和相位臂水平,这种方式在以往的450PRO和chase360上并不存在问题,但在700L上就行不通了。         700L原配DFC旋翼头,普通连杆,因为这种设计并不能精确的调整连杆长度(调整量是一个螺距的整数倍),而且DFC这种设计受力不科学,飞行不出故障非同小可,于是买了双向螺纹连杆、FBL中联、新款3D摇臂和相位臂进行改装。
按标准方式装调好,桨距±11度,明显可以看出在0桨距时倾斜盘位置偏上,打到+11度时,相位臂和中联螺丝头已经很近了,再稍微打点周期变距杆就碰上了,而且滚转舵打满舵时舵机连杆球头扣和侧板镶塑料部分也有干涉。
        这种情况是由于新款FBL中联太低,机身留给舵机连杆的活动空间不足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只能调整舵机中立点和各连杆长度,使0桨距时舵臂和相位臂向下倾斜一些,以增加正向行程,不知大家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欢迎留言!

网友A:
我由FBL该D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由FBL该DDC

那直接交换零件多好!

网友B:
直接按照700L  V2的连杆长度调节试试

网友C:
放心!貌似很多都这样 ,但飞行时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舵量

网友D:
FBL主轴和连杆都要长点啊

网友E:
原装700X也是相同问题,我尝试舵机连杆弄短点,0螺距向位臂向下。发现负螺距再加上副翼或者升降球头扣就顶到舵机了。多次尝试连杆长度 目前解决了 不过只能到11螺距,我只能再提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FBL主轴和连杆都要长点啊

新款FBL中联只比DFC中联高1mm,用的DFC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按照700L  V2的连杆长度调节试试

嗯,可以,结构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700X也是相同问题,我尝试舵机连杆弄短点,0螺距向位臂向下。发现负螺距再加上副翼或者升降球头扣就顶 ...

相位臂不要求0度时水平,但舵臂最好调到水平,摇臂和变距连杆调到垂直,这样动作对称性好,我再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貌似很多都这样 ,但飞行时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舵量

嗯嗯,其他人也这么说,亚拓把活动空间基本压缩到极限了

网友:
DFC调整螺距确实不好精确,至于受力不好的问题,还是各有优点。
  第一零件少,主要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十字盘的两个球头扣易脱落。
  亚拓原装的5mm球头的螺丝太短了,因为上次拆卸忘了上胶,发现两个球头都很松了,尤其是3D倒上下冲击力。DFC拉杆的上面是轴承的 所以上胶后很结实。  需要改造的就是买中空的5mm球头,用通螺丝然看似结实扣这面加个大一点垫片防止脱扣,另一边用尼龙放松螺母紧固。
   FBL

网友F:
上面(看似结实)打错地方了,就按错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FBL看似结实,相位和螺距分开处理了,但是也有隐患,十字盘的球头扣只受上下冲击力,不容易脱扣,但是拉杆上面的桨夹球头扣还是有脱落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主轴长度不一样。。。

网友G:
为什么不考虑换掉中联和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考虑换掉中联和主轴。

中联是刚换的新款FBL,本身就配DFC主轴

网友H:
0螺距时,相位臂的姿势不用管,相位臂是不是水平的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0螺距时,相位臂的姿势不用管,相位臂是不是水平的没有影响的。

0度时不要求相位水平,但要避免碰到中联螺丝,我试了,如果0度时相位臂水平,桨距打到+11度,周期变距杆打满舵,相位臂会碰到中联螺丝,所以0度时得使相位臂略下斜。

楼主(2019-09-26):
引用 网友F:
上面(看似结实)打错地方了,就按错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FBL看似结实,相位和螺距分开处理了,但是也有 ...

我改FBL主要原因是DFC连杆要承受交变的弯曲力矩,有折断的风险

楼主:
700L到现在飞了112起落,目前没出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引用 楼主:
0度时不要求相位水平,但要避免碰到中联螺丝,我试了,如果0度时相位臂水平,桨距打到+11度,周期变距杆 ...

多亏你发的帖子,本来也打算这么改 对DFC的结构也不放心  所有配件都在购物车里 差一点就下单。。不过看似这个中联螺丝干涉问题 很多人都遇到 舵机摇臂与机身的干涉 亚拓700一直都存在 但在飞行时 无法达到干涉的舵量 不过中联螺丝这个问题 确实有点小担心 本人强迫症 控制臂不平看着不爽  看来还是先DFC吧 我正负13  换了这套看样不行

还有就是 你十字盘的上盘 DFC球头 装错孔位了  应该装在最外孔里 可以减轻干涉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看似结实)打错地方了,就按错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FBL看似结实,相位和螺距分开处理了,但是也有 ...

大部分FBL摇臂球头是延切线方向的,我想不会飞出去,延法线方向的磨损到一定程度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亏你发的帖子,本来也打算这么改 对DFC的结构也不放心  所有配件都在购物车里 差一点就下单。。不过看 ...

我也有强迫症,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不舒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强迫症,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不舒服

你应该买一套  H70H006XXW 平直的桨夹摇臂  应该可以有很大改善 你用的760 3D摇臂 是为了正负螺距 舵机行程量 一致  但会加大机械感度 打到同样角度螺距 十字盘行程会变长 相位臂 需要的空间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买一套  H70H006XXW 平直的桨夹摇臂  应该可以有很大改善 你用的760 3D摇臂 是为了正负螺距 舵机行 ...

我之前是准备买那种的,因为省钱,但还是觉得正负对称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