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睿思凯X7设置过头追的吗,小白求助

楼主(2019-03-17):
网上只能查到x9d的教程,照着做了一遍并没有响应

是这样连接的,skyzone自带的线插到右面的孔里

教练模式设置了从机

还添加了教练开关

然而通道页面没有反应
是不是x7有什么不一样的呀求助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眼镜,你把它当做两个输入设备INPUT两个,选择好输入源。

然后将此两个输入,和飞机上的摄像头云台两个舵机,混控对应即可。

思路是很简单的,翻阅下文档。

网友B:
应该是master吧,slave是输出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aster吧,slave是输出ppm信号。

确实是master,我理解错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眼镜,你把它当做两个输入设备INPUT两个,选择好输入源。

然后将此两个输入,和飞机上的摄 ...

非常感谢!我找了文档看了,理解了

网友:
opentx忒牛逼了

网友:
这个系统整明白之后,再看扶她吧遥控器,就好像用完安卓手机看诺基亚一样。

网友C:
可以出一个教学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一个教学贴了

闲下来就出一个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睿思凯X7连头追发现根本没有信号反应,我的头追是ppm信号的,设置里设置为master/cppm,special functions里设置了ON Trainer 打钩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用睿思凯X7连头追发现根本没有信号反应,我的头追是ppm信号的,设置里设置为master/cppm,special functions里设置了ON Trainer 打钩,但是连上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我想问下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的头追只连了信号线到遥控器的信号线口,电源线和地线因为不知道是不是5v所以没连上去,单独供电,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拜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用睿思凯X7连头追发现根本没有信号反应,我的头追是ppm信号的,设置里设置为master/cppm,specia ...

接线我不是很清楚,我是用眼镜自带的线直接插接的,线接好以后还需要在mixer页面里把头追信号定义到一个输出通道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用睿思凯X7连头追发现根本没有信号反应,我的头追是ppm信号的,设置里设置为master/cppm,specia ...

设置为master/jack,另外不需要specialfunction里面设置。直接在mixer设置里就可以选择source为教练口传进的信号T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置为master/jack,另外不需要specialfunction里面设置。直接在mixer设置里就可以选择source为教练口传 ...

谢谢大神的提示,不过我连上之后发现遥控器貌似接收不到头追的信号,是不是要给遥控器供电那个接口才能接收信号?我试了把头追的信号线和地线连上遥控器,但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置为master/jack,另外不需要specialfunction里面设置。直接在mixer设置里就可以选择source为教练口传 ...

今天又折腾了一会 ,终于成功了 ,原来我一直连错教练口了,睿思凯X7的教练口是在遥控器右上方的那个像耳机口一样的圆形插口,我原来一直插的是遥控器底下的Smart port。
还是谢谢大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我不是很清楚,我是用眼镜自带的线直接插接的,线接好以后还需要在mixer页面里把头追信号定义到一个 ...

谢谢啦,我已经成功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