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严重不平衡

楼主(2019-03-17):
入了2块花牌4S1300毫安85C,其中一块有个电芯电压比其他3块电芯低很多

第一块电芯电压3.7V

第二块电芯电压3.87

电压严重不平衡

网友:
这玩意不准= =

网友A:
这个电压显示器要看人品的,稍微好点的还马马虎虎,差的简直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显示器要看人品的,稍微好点的还马马虎虎,差的简直就是垃圾。

使用充电器平衡充能不能把电池充平衡?

网友:
bb响也就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不能作为电池品质的参考

网友:
玩穿越为啥要用花牌,虚标太多了,固定翼直升机用用还有性价比

网友:
你的电显可能显示不准确。我一直在用花牌,感觉花牌的电芯电压还是比较一致的,建议你用电压表单独测量一下单片电压,这样比较准,也能知道电显的误差,个人建议你买个四十多的那种可以一下显示所有电芯电压的大屏电显,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我也买的这玩意,四块电池,红牌,花牌,杂牌,达普,每个都压差很大。估计不准。

网友:
不要相信bb响还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