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APM飞控的

楼主(2019-03-17):
APM飞控,上电自检正常,解锁正常,油门电调已校准。推油门1,2号电机怎么都不转,将信号线与3、4号电机接线调换后,还是那两个电机不转。两只单独连接收都没问题,不知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太神奇了,好好检查吧

网友:
从头来过,一步一步来   你就会发现自己刚开始有多不机灵

楼主(2020-05-21):
插上USB线就一切正常,拔掉单独插电源就 总有电机不转,

网友:
刚想说刷的固件对么,看来还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USB线就一切正常,拔掉单独插电源就 总有电机不转,

感觉哪里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