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闹心的炸机

楼主(2019-03-17):
全新的小鹅,pixhawk飞控,m8ngps未接罗盘,无空速计,4s7p18650,飓风2814kv900,铂金30a电调,1170正反木浆,携带4kg降落伞。
飞机重心据说在碳杆,为此特意加了块石头用胶带贴在电池最前端,全重3kg。当日现场先飞的小胖,风比较大估计有5级。
首飞不到五分钟突然垂直日地球,现场画面未记录,飞机甚至没来得及拍一张全身照。该飞控从旅行者上面拆下来,之前已经飞了一年多无事。遥控器三段开关分别为manual-fbwa-auto,失控保护为auto和fbwa之间的pmw值。
失控返航时油门会逐渐加到最大,老远都能听到声音,手里apm、minipix、pixhawk都这样,不知道原因(巡航油门,fbwa最大最小油门都有设置)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auto模式起飞,飞机掉高严重几乎快到地面才拉起来,飞起来fbwa转了几圈,关控测试失控返航(因为没装摄像头怕飞远看不见回来)。
飞机正常返航然后进入绕圈,绕了大半圈开控,此时突然见飞机大角度俯冲,急拉俯仰无效果,来不及切手动已经撞地面。。。
分析日志也没看出端倪,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LOG文件 https://pan.baidu.com/s/160TDWoClbxxxrzmqtl8o-w
疑点1,日志显示绕圈途中飞机在掉高,开控时高度只有65了,然而绕圈正常应该100米才对。
疑点2,遥控器开机后飞机油门仍保持高位没有发生变化。

损失电机1颗,木浆1对,wifi电台丢失,电池损伤严重,机身成渣……测试舵机均完好

楼主:
有人说是重心不对,头太重所以拉不起来。但是fbwa模式飞得蛮好,俯仰并未感觉到问题。只怪自己没有先试试手动,没办法知道了。
舵机测试完好,是不是可以排除空中舵机卡死?全套银燕数码金属舵机。

网友A:
你看一下开控后,电机输出是否为零?我的直升机炸鸡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关控返航,到了头顶,打开控,油门位置在一半左右,飞机的电机一下子不转了,直接炸鸡,这个问题估计是固件的一个缺陷

网友:
我以前的apm飞冲浪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也是想测试一下返航功能,我都是手动模式起飞(因为手动舵量大好救机),起飞后自稳模式飞远,再一键返航,到了返航点后盘旋一圈后全速向下俯冲,炸到河里了。当时100米高度,连续切换手动模式都没返应。眼睁睁的看着炸机。
记得起飞前gps12颗星,指南针也正常。

网友:
遇到过1次, apm切换飞行模式,来回切,记不清啥模式了,最后切额返航,几秒内切的,最后45度冲地球。捡回来检查没啥问题,复飞后又正常。怀疑是频繁切换飞行模式飞控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开控后,电机输出是否为零?我的直升机炸鸡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关控返航,到了头顶,打开控,油门位 ...

日志显示rc3out始终位于高位,开控前后无变化。。然而这个并不合理,应该变化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志显示rc3out始终位于高位,开控前后无变化。。然而这个并不合理,应该变化才对

开控后开始会保持RTL状态,直到手动切换一次飞行模式后才会执行。

网友:
自动分析了一下看到罗盘有问题

网友:
炸的好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后开始会保持RTL状态,直到手动切换一次飞行模式后才会执行。

好像不是的,我记得会立即执行。罗盘没插,地面站里面也没启用。这个错很久以前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消除,重新校准过还在,继续飞了蛮久也没事。

网友C:
你飞控失控保护具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控失控保护具体怎么设置的?

上边说了,是三个模式之外的位置。另外两架飞机也是这样设置的,没有问题

网友D:
看了期望的俯仰和测量的俯仰,本身跟随的就不太好,然后到最后是发散的很大,最后俯仰期望值一直是20度,但是测量值一直在往下掉,能说一下你飞控输出具体是怎么接的吗?俯仰舵机是接的几通道输出?

网友:
期望俯仰和实际俯仰最后的那段发散,需要再对应到舵机输出上,如果输出已经饱和了,只能是因为转弯太大导致机头拉不起来,最后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期望的俯仰和测量的俯仰,本身跟随的就不太好,然后到最后是发散的很大,最后俯仰期望值一直是20度,但 ...

1副翼2左v3油门4右v,地面测试舵响应和自稳响应正常,fbwa模式飞行正常。
fbwa飞行时转弯半径很小没出问题,返航时已经在失控点绕了半圈,回到返航点也绕了半圈,感觉半径大小应该不会有事啊

网友E:
没有测试手动飞行就贸然上自驾。。。。胆子有点大啊。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1、平飞状态RCOUT2一直频繁波动,参数是否合理?(2号舵机输出前面一直在中位附近,可以判断重心没问题)
2、你的实际ROLL每个转弯都超过60°。。。。DES ROLL高达45°,这就是往螺旋飞的节奏
3、GPS速度最小15,最大30,风速约10米/秒(三级)。。。最后炸机阶段油门输出最大。。。这种情况下你的舵效会不会丧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测试手动飞行就贸然上自驾。。。。胆子有点大啊。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1、平飞状态RCOUT2一直频 ...

感谢关注!
没有先手动试飞的确是太冒险,主要因为之前很多架飞机都用自驾习惯了,这次开自稳也是想着先试试再切手动,结果没机会了……对飞控太自信

首飞,所以参数是默认的没动,pid应该不怎么合适。

roll比较大,这也是看了天捷力发的国外玩家视频,感觉可以随便造,所以飞的时候角度转的比较大。但是fbwa模式飞着感觉没啥问题。自动返航绕圈,原地掉头和home点也绕了大半圈都没问题。不像失速啊

油门输出最大是因为没上空速,自动返航状态就这德行。没有机会救机,看着它全油门日地,舵效什么的没用啊。

所以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炸的

楼主(2019-08-01):
唯一坏掉的电子设备是ubec,输出电压不足4v。。这么看来是飞着飞着ubec坏了,导致失去控制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测试手动飞行就贸然上自驾。。。。胆子有点大啊。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1、平飞状态RCOUT2一直频 ...

转弯角度太大飞机会自动上油门保持高度然后就。。。。满油门日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