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求指导

楼主(2019-03-18):
f4飞控刷的inav固件,装好以后试了一下,手感简直垃圾。和之前玩的apm飞控相比差太多了。在这里求解决办法。1是油门响应,不是上天就是砸地,手动悬停根本稳不住。那怕我把油门曲线中间调平滑了也不怎么样。2是舵量,俯仰横滚都打到底了飞机才慢慢挪,和个老太太一样。3是调参,我发现自稳下只有一个参数可以调,有屁用(也可能是我没找到别的)。新入f4,什么都不懂,垦请各位指点。或者告诉我f4不适合我让我死心。

网友:
apm平飞有动力补偿的,这个问题就是多练,多炸,就能解决,关于舵量的问题,你应该用的自稳模式飞行,改成手动模式就可以,或者改参数,自稳模式有个允许最大倾斜角度,改成750

网友A:
哈哈,和我刚接触INAV时候一个感触,我还以为是飞控有问题了。俯仰横滚调速率高点可以稍微解决反应缓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和我刚接触INAV时候一个感触,我还以为是飞控有问题了。俯仰横滚调速率高点可以稍微解决反应缓慢问题 ...

自稳模式没有详细的调参的选项吗?我飞不了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没有详细的调参的选项吗?我飞不了手动

别玩了, 买apm吧

网友:
2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