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狼已到,准备做个动态的,其它部件在路上。

楼主(2019-03-18):
(无正文)

网友:
坐等完工试航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

网友A:
沉浮准备用什么方案?
同做

网友:
我的已经放了2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是新兵弹子,

楼主:
吹一句话,说句大话,这个做好了,做个大的潜艇。长2米左右,用200mm,pE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浮准备用什么方案?
同做

准备先知大神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先知大神的方案。

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方案?

海狼冲潜,经济上可以的话再研究静潜

楼主:
先解决有无问题,再研究技术问题,呵呵。

网友:
我认为唧筒排水有限,实际上潜艇干舷很低,跑起来都在水里没有姿态。水袋也是这问题。
用气瓶的话,可以多接两个气袋,把干舷提高,比较仿真。控制结构也很简单,一个舵机就可以控制放气和排气两个操作,用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缺点是充气和放气过程可能不够精美,也就是水中悬停是个问题。不便于微调。
水中悬停基本上就是靠放气控制,定深应该很难。
唧筒就比较好微调。
潜艇救援是要考虑的,沉底能见度不高很难捞了,而且总不能只在浴缸里玩,游泳池又不让玩,所以还是在公园或者河里玩,沉底打捞很困难。
自动释放的浮标是要考虑的,可以通道控制,也要能定时释放,到时候拉线就可以拉上来。
玩船的都知道,有时候离岸边就很近,你就是够不到,各种着急。
我也游泳去拿过船,所以没有救援能力千万不要去玩。
我之前做了一个小救援船,全封闭的。
我准备做一个通道控制的,一个时间控制的双浮标,电磁吸附。下面放个4米左右的线轴,可以靠浮力飘到水面上。
不过我还是准备一开始做冲潜,静潜其实就是岸边拍照用,远一点点就看不见了,既无乐趣也无法操作。而冲潜不一样,正浮力。
水面大的情况下,你可以冲潜,一下一上,操作随意而且放心,出去玩也就这点乐趣。失控没电故障都自动上浮。
对于我们玩潜艇来说,应该最怕的是水草。我家周围的公园水比较浅和清,上不来,我还可以无人机飞去看看,就知道在哪里了。
瞎bb这么多

网友A:
还有72M的遥控器问题,距离稍远的失控是必然的。
水深2米可以控制是垂直在身边的情况下测试的,当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一旦下潜,三角形原理,斜边受到角度营销迅速加大,穿水可能就几十厘米就失控了。
这时候如果是静潜,就一定要有失控保护器,否则也就拜拜了
冲潜反正失控停机,自己也上来了。
所以静潜状态下,不能开远。但是具备静潜能力也不错,既可以冲潜也可以静潜。配重我建议做磁吸的配重,便于调整和装配。
空间大的潜艇,像我这个1.4米,其实用双密封舱,双水袋控制也可以,空间大了,负压的时候空气也比较多。还不需要空气耗材。万一气瓶空气不够,也不至于上不来。就是结构很麻烦。
又bb这么多,先做冲潜吧,好玩,配重做的好,近距离慢速冲潜拍照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72M的遥控器问题,距离稍远的失控是必然的。
水深2米可以控制是垂直在身边的情况下测试的,当距离比较 ...

你好,我有个设想可否做个失控抛弃装置,类似于轰炸机抛炸DAN,把配重通过一个装置放到艇的底部,利用舵机开盖卸载配重,潜艇密度改变,然后上浮,胡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设想可否做个失控抛弃装置,类似于轰炸机抛炸DAN,把配重通过一个装置放到艇的底部,利用舵机 ...

有点意思,似乎比我的方案还好
电磁铁吸块铁做配重,失控就抛掉铁,一定要有定时设置,否则万一失控,就抛不掉了。等到电磁铁没有电了也行。
装个电池保护电路,低于设定的电压就自动断电,然后配重铁就抛掉了。只要算好时间,在那里等就可以了。

这个想法好

我已经买了两个电磁铁了

网友:
12v 电磁铁  3cm直径,吸力10kg,足够了,下面装个配重铁,失事就抛掉,够用了,要加定时,因为功率只有3w,如果靠等,我去,遥遥无期!

网友:
功能2:
定时断开:上电时继电器吸合,延时T1时间继电器断开,T1在0.1秒-270小时之间可调,给CH1接口一个高电平脉冲信号,重复一次以上功能;

1路继电器模块/循环延时/定时开关/自锁/多功能/5,12,24V可选    20块钱    电磁铁 20块钱   50搞定    接收机搞一路继电器通道控制 给 这个模块供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似乎比我的方案还好
电磁铁吸块铁做配重,失控就抛掉铁,一定要有定时设置,否则万一失控,就 ...

这个小东西就很好,通电带磁,断电消磁,通电时正常,断电时用开口处弹开仓门卸配重,配重用小鱼线轮绑住,以便重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