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rcgf10cc发动机怎么调???

楼主(2019-03-18):
收了一台10cc发动机,成色还不错,油门调乱了!求教下怎么调?现在调好高速没低速,调好低速没高速!出厂设置低速油针2.5高速油针2微调后高速能上8500低速4000,再调低速到2500左右加油就熄火,现在调的实在头疼了!

网友A:
高速8000以上可以了,细调低速,调低速油针(高)怠高速不再增高,回节气阀(油门拉杆微调)使转速降低,且不熄火,高低高低加几次油,如马上熄火就放点低速油针,多反复几次耐心点就可以调出来,汽油机的空油混合比较敏感,加之加工工艺小汽油机确实调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8000以上可以了,细调低速,调低速油针(高)怠高速不再增高,回节气阀(油门拉杆微调)使转速降低,且 ...

谢谢朋友指点,改天,再调调试试!

网友(2019-05-09):
这个发动机就这样  参数虚标的厉害  参数拉力和转速跟实际差太多,用14*6的桨转速也就8000+,而且发动机油门行程太长,油门行程只有前30%有效,没什么线性,这发动机买来飞40级-46练习机可以,千万不要装在同等级的二战像真机上,动力差太多!这机器唯一的优点就是它是用汽油的,省钱,其他我再找不出别的优点!买这机器一定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