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电压问题咨询帖

楼主(2019-03-18):
电池单芯电压多少的时候开始降落呢??网上说法太多了。
一般用3s的电池。满电12.6。

网友A:
建议自己测一下,据说单芯3.7V以下时电压跌得快。
有人是直接定个闹钟。

网友B:
涵道3分钟降落,桨机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3分钟降落,桨机5分钟左右

固定翼可不止

楼主:
主要想知道电压多少,每个人飞飞机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测一下,据说单芯3.7V以下时电压跌得快。
有人是直接定个闹钟。

大油门瞬间电压就降下去了

网友:
周围朋友清一色的3.7,再低只会在救机的时候看到。

网友C:
建议单芯3.3V时降落,当单芯电压低于3.0V后,电池坏的可能性接近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单芯3.3V时降落,当单芯电压低于3.0V后,电池坏的可能性接近100%。

网友D:
接收机电压回传,设置3.6报警, 小油门报警就要降落了,大油门报警别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电压回传,设置3.6报警, 小油门报警就要降落了,大油门报警别管

谢谢,一直纠结就是大油门的低压报警

网友E:
看楼主喜欢怎么飞了。不管是什么飞机。每个人习惯不同。我们就飞得很习惯了,测电器都不需要,下来电压绝对是3.7到3.8,理论上来说当然是3.7-3.8的截止电压合适。但是每个人的电池压降不同,习惯不同。我们新手阶段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掌握都没有用到BB响,甚至很多次没电了迫降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喜欢怎么飞了。不管是什么飞机。每个人习惯不同。我们就飞得很习惯了,测电器都不需要,下来电压绝对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