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 gt7 无刷 小穿越

楼主(2019-03-18):
今天上一个开箱贴

Tiny gt7套装*1

这个盒子还是很精致的。有种想打开的冲动。

配件清单:tiny gt7整机*1
Ldarc 7.4v 380mah 50c电池*3
螺旋桨*4套
头罩(黑)*1
贴子*1
Usb数据线*1
使用手册*1
图传频率表*1
备用螺丝一袋
充电转接线一条
Fsi6s*1

我习惯先连接bateflight查看模式及pid,确定fsi6s按键设定,
基本模式设定:
一个解锁按钮
一个模式按钮
一个反乌龟模式按钮

Pid我使用的是厂家出厂设置的参数
改动了rc rate和super rate一个是改变最大动作量,一个是改变操控曲线rc expo改错了改到0.04就特别嗨
附上出差设置和我改动的设置(飞了感觉还是不够爽)

电池充好电拿上fsi6s小试了一波,飞机动力性能都不错,就是遥控器飞到楼梯口失控了……
总的来说fsi6s手感也还可以,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失控感觉就不是很棒棒了,
然后就动手改了我自己的遥控器

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分体设计很棒。

还是很容易找到的,小骚机带好头罩出去威咯

自己剪了一段视频,刚学剪辑见笑了各位(图传质量是我眼镜接收切到相近的频点所以雪花很多,没选对,吼吼吼

小飞机优点:
1.动力输出够高(要是能上3s就很超棒),飞行给力。
2.自稳模式飞行稳定性很好,适合新手及室内飞行。
3.耐炸,真的耐炸。各种炸一点屁事没有
小飞机缺点:
1.续航(我只能飞个两分钟,油门推的高,飞一两分钟就下来了)led也耗电
2.手动模式转弯大油门补偿有点过,yaw会抽一下(建议新手玩家用出厂默认设置)
3.没有bb响,不开心

网友A:
好机,一直很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一直很想买的

就是飞的不过瘾时间短了点

网友:
好像挺好玩的样子

楼主:
小伙子,你居然盯着你师兄。。。。。

网友:
我盯着小飞机

网友B:
我当时也是gt7和mobula7对比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也是gt7和mobula7对比了好久

最终选择了m'7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也是gt7和mobula7对比了好久

听说gt7  gt8 超级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gt7  gt8 超级稳

的确是稳,自稳飞高度保持相对不错,所以感觉比较稳,手动飞就很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稳,自稳飞高度保持相对不错,所以感觉比较稳,手动飞就很爽啊

话说我还不会手动模式飞,有啥秘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还不会手动模式飞,有啥秘籍没

有两种方法:
1,多练习手动模拟器,不要怕炸
2,自稳飞fpv,习惯以后就手动飞行,感觉修正不了立马切自稳。多练习很快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种方法:
1,多练习手动模拟器,不要怕炸
2,自稳飞fpv,习惯以后就手动飞行,感觉修正不了立马切 ...

刚下来liftoff  试试,谢谢

网友D:
这熟悉的ID,不知兄台是否还记得惩罚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熟悉的ID,不知兄台是否还记得惩罚措施

不好意思哦我退模两年,没上过论坛,也不认识你?

网友B:
新版啊 哪儿买的  多少米

网友:
眼镜买的什么

楼主:
我想出掉hd2买hd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啊 哪儿买的  多少米

某宝不是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不是有么

哦哦,都上市啦,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我退模两年,没上过论坛,也不认识你?

航模吧原来有位大神跟你ID一样

网友E:
怎么设置手动模式?我的一直是自稳。原厂不是只配了一个电池吗?你怎么有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设置手动模式?我的一直是自稳。原厂不是只配了一个电池吗?你怎么有3个?

电池买多两个就有啦,手动模式就就是3段开关,一个挡位留空,其他都设置,比如说自稳、半自稳和没有设置

网友F(2019-07-01):
引用 楼主:
电池买多两个就有啦,手动模式就就是3段开关,一个挡位留空,其他都设置,比如说自稳、半自稳和没有设置
...

请教一下 自稳 和 半自稳在哪里设置? BF 里 (模式) 下的 ANGLE 和 HORIZON ?设置到那个 三段开关?

网友:
早晨和傍晚。。。摄像头逆光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 自稳 和 半自稳在哪里设置? BF 里 (模式) 下的 ANGLE 和 HORIZON ?设置到那个 三段开关?

设置到哪个三段,看你习惯,随便的,我用的是C那个开关

网友(2020-03-07):
楼主,您好,我是刚入坑的小白,您的控是i6?颜色是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