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遥控器电压显示不准的改造

楼主(2019-03-18):
一直用这个控,所以研究多一点。这个控改用3S锂电池供电。
每次充满电开控都显示11.9V,一直也就这么用。今天无聊就想能不能让它显示更准确一点。
拆开遥控以后,打开电源满电路板触摸,看见电阻就摸一把,很快就找到了电压数字有变化的电路。

经过研究发现了分压电阻有两颗,一颗上拉提高电压,另一颗下拉降低电压。考虑到从11.9提高到12.6总体变化不大,不能用太小阻值的改变,于是直接选用470K(其实是库存最大K值,再大就只有1M了)

先简单把增加的电阻靠上去看电压变化,显示12.2。我滴神,刚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一模一样???

这里放一张大图,红色线路应该是电源,没测量具体多少。黑线是地线。橙色走线就是采样电压。

感觉合适,于是把电阻背靠背焊起来。

焊好以后显示成12.4V了。这个应该是因为焊接改变了电阻的接触电阻。换用510K电阻应该更好。不过我觉得OK了

合上盖子完事。至于遥控设置里的低压保护会不会因为这个改造受到影响,我还没有测试。留待后续跟帖吧

网友A:
一直在用,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不错

你的电压显示准确吗?

中午找到一颗564,换上以后显示12.3了。满足

网友B:
多谢分享,这个控我有两个,性能很稳定,显示电压也有点低,但是后来明白过来,他显示是开机后的电压,肯定会比刚冲好时电压低一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这个控我有两个,性能很稳定,显示电压也有点低,但是后来明白过来,他显示是开机后的电压,肯定 ...

是的,充满12.6.开机就12.2。电池好几年了可以理解。但是显示11.9不爽。
当然这个改造不是必须,就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压显示准确吗?

差个0.5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