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给看下黑匣子数据吗

楼主(2019-03-18):
1号电机经常闪断

怎么添加附件啊

网友A:
大力的四合一电调吧?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的四合一电调吧?就是这样子的。

不是四合一 ,分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四合一 ,分体的

那很简单啊。电调换下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B:
固件版本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版本问题吧

电调还是 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还是 飞控?

电调,可能固件不统一,也有可能是飞控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从dshot600 改成Mutishot 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dshot600 改成Mutishot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