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机的蒙皮

楼主(2019-03-18):
当做到第32架飞机时,也就是白色的天使设计生产的野马P51,应烂尾朋友们的要求,特意制作了本次蒙皮教程,教程分为机翼蒙皮,机身蒙皮,舵面和尾翼蒙皮。本次使用是“模型训练营”店销售的白色蒙皮。
蒙皮所需工具:加热枪、电熨斗、电吹风、切割垫、剪刀、金属尺、水性笔、裁纸刀。加热枪虽然非必要工具,但使用起来会令操作更便捷,如果操作不当,会把蒙皮吹个大窟窿出来。听说,模型加工厂大XX的飞机皮都是吹出来的!
轻木飞机蒙皮过程中,热缩膜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材料,经过蒙皮的轻木飞机,整机强度至少能提升3倍或更多。看似简单的一层膜,好像谁都可以操作,然而要想贴的完美无暇,不起皱不开胶,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好的蒙皮,并不是贴好之后靠熨斗去整平,而是在熨烫之前的粘贴环节就要力求无褶皱。烂尾的主要原因我帮模友找出来了,下面开始分享如何蒙皮!

楼主(2020-05-09):
引用 网友A:
一侧带上反角的机翼蒙皮时是用两块蒙皮还是一块蒙皮?用一块蒙皮时折角部分有时粘不住

我会用一大块把机翼包住,铺平,用熨斗110~130度低温贴边,这时要用点耐心,再用热风枪快速吹膜收缩,注意高度与时间的把控,这种经验只有用金钱和时间才能换来。弯拆处不要吹,用电熨斗。中间还要用干净的棉布压拭吹好的蒙皮,使其贴的更牢。

楼主(2020-03-07):
引用 网友A:
一侧带上反角的机翼蒙皮时是用两块蒙皮还是一块蒙皮?用一块蒙皮时折角部分有时粘不住

能用一张蒙皮搞定就绝不会用二张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代做p51是纯手工费600还是包含了套材费用?

纯手工费用!!!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C:
曲面蒙皮怎么处理,我蒙的机身曲面蒙到最后蒙皮比机身大一点,会有褶皱

打磨

网友C:
曲面蒙皮怎么处理,我蒙的机身曲面蒙到最后蒙皮比机身大一点,会有褶皱

楼主(2019-07-11):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看看如何给天使设计生产的P51机身蒙皮的教程?拜托了楼主!

蒙皮的方法都差不多,关键还是要细心,不要急,也不要慌,了解蒙皮的特点,和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友D:
我需要看看如何给天使设计生产的P51机身蒙皮的教程?拜托了楼主!

网友(2019-04-23):
引用 楼主:
我会用一整块皮去蒙它,向内弯折的地方用热风枪多收点,最后就是一个整体!刚开始很容易缩废,要多练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侧带上反角的机翼蒙皮时是用两块蒙皮还是一块蒙皮?用一块蒙皮时折角部分有时粘不住

我会用一整块皮去蒙它,向内弯折的地方用热风枪多收点,最后就是一个整体!刚开始很容易缩废,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冷贴膜是什么,跟彩色透明胶带有什么区别

田宫的模型配的就是这种贴,还有及时贴,都属于这一类。不用加热,直接往上粘。

网友E:
麻烦问一下,冷贴膜是什么,跟彩色透明胶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21):
引用 网友F:
学了半天还是没学会机翼蒙皮,大神能讲解一下吗?

看个三遍就要动手蒙皮,逐渐逐渐就OK了!

网友F:
学了半天还是没学会机翼蒙皮,大神能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侧带上反角的机翼蒙皮时是用两块蒙皮还是一块蒙皮?用一块蒙皮时折角部分有时粘不住

请上图

网友A:
一侧带上反角的机翼蒙皮时是用两块蒙皮还是一块蒙皮?用一块蒙皮时折角部分有时粘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