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

楼主(2019-03-18):
同型号一样kv值的电机是选持续电流和W数大的那个还是电流和瓦数小的那个

网友:
选用的人多的那个

网友A:
肯定大的啊。大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大的啊。大的贵。

也更费电

网友B:
同型号kv的电机怎么还分大小?如果定子转子都一样,绕组圈数一样,那持续电流大的就代表绕得更多,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kv的电机怎么还分大小?如果定子转子都一样,绕组圈数一样,那持续电流大的就代表绕得更多,效率更高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