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念的小彗星终于装完了,金鱼尾求救!!

楼主(2019-03-18):
入坑一年多,看上小彗星,买回来三天断断续续终于装完了,传说中的金鱼尾也出现了,有没有大神赐教。用的k8陀螺仪。这是本人第一次组装直机。

网友A:
大哥恭喜!

不过大哥的头像很眼熟啊

网友:
貌似小飞机一般用mb陀螺仪的多

网友A:
检查一下:
皮带松紧度,不要太紧太紧了
尾波箱两侧是否平行,尾轴是否顺畅
从前面看机身内部尾拉杆的支撑座有没有干涉,卸下球头扣,用手拉杆感受
陀螺仪的感度从低开始设置

网友:
哇,还买了粉色外壳

网友B:
K8按这几张图设置看看,一个朋友给我的

网友B:
还有尾舵机臂用最里面那个孔,K8里面尾舵机左右行程按最大量调整

网友:
看来这个机子设计有问题啊,大概率金鱼尾

网友:
翻我帖子,金鱼尾已经完美解决,推荐尾旋翼组整个换掉。原厂那塑料的虚位太大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整个lynx的尾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皮带松紧度,不要太紧太紧了
尾波箱两侧是否平行,尾轴是否顺畅

这不是您夫人的定制款嘛嘿嘿

网友B:
直接换LYNX的尾巴,也不行的,不解决问题,原厂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您夫人的定制款嘛嘿嘿

是的呀,SAB 将这款上架当正常库存了
楼主的头像就是我上个帖子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整个lynx的尾巴

偷偷的告诉大家,彗星的尾桨夹通用 450 Pro 的,尾桨夹尾轴都可以用冰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LYNX的尾巴,也不行的,不解决问题,原厂的也是

是的,几个点还是需要排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尾舵机臂用最里面那个孔,K8里面尾舵机左右行程按最大量调整

多谢了,改了参数后好了很多,没有明显的摆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恭喜!

不过大哥的头像很眼熟啊

哈哈哈

网友:
K8不适合小飞机,换mb或者金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的告诉大家,彗星的尾桨夹通用 450 Pro 的,尾桨夹尾轴都可以用冰人的

万分感谢,早点知道就不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网友:
把尾巴高级参数里面的Differential增加一些,默认是0,你调到10试试。

网友:
kbar开放调整的参数很多,另外不同飞机还可以调整舵臂孔位改变机械增益。这些方面都可以尝试。

网友:
把l值调到20。

网友:
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按这几张图设置看看,一个朋友给我的

这参数厉害,用上之后金鱼尾痊愈了

网友:
我250都没金鱼尾的苦恼,一代名机居然有这个通病,不好理解

网友:
装的挺快的,我的三桨还没装好,都俩月了

网友:
飞机很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app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