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驰远hcp100s能用地平线dx6飞吗

楼主(2019-03-18):
请问驰远hcp100s能用地平线dx6飞吗?听说用卫星要7通道,但是dx6只有六通道呢

网友A:
飞机都停产了,哪里来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都停产了,哪里来的飞机

还能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收到

哟还在研究X-6s遥控器

网友B:
回楼主,完全可以使用DX6配小卫星用在HCP100S上。六个通道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完全可以使用DX6配小卫星用在HCP100S上。六个通道够用了。

请问有教程怎么弄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教程怎么弄吗?谢谢

这个论坛里好多呀
找一下就行啦。
卫星要先与控对频,一种方法是买卫星时连带买带卫星的接收机,当然贵一些,会多出个接收机;第二种单独买个卫星,X宝上有卖对频专用的一个小电路板,不贵的,十多元钱的事,上电对好频后,将卫星与HCP100S的接收板连接好就能控了。其余的设置与原厂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里好多呀
找一下就行啦。
卫星要先与控对频,一种方法是买卫星时连带买带卫星的接收机,当然贵一 ...

有k8和dsmx的六通接收机,对频倒是能对频,就是看到好多帖子说要七通道才行,但是遥控器只是六通的,所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k8和dsmx的六通接收机,对频倒是能对频,就是看到好多帖子说要七通道才行,但是遥控器只是六通的,所以 ...

六个通道对小电直够用了,原厂X-6S的控也就是六个通道的。
一个油门,一个副翼,一个升降(也叫府仰),一个尾舵,一个螺距还多一个来设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个通道对小电直够用了,原厂X-6S的控也就是六个通道的。
一个油门,一个副翼,一个升降(也叫府仰), ...

主要有帖子说hcp100s要设置七通道对频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有帖子说hcp100s要设置七通道对频才能用

谁说的你找谁,从未听说过。
我自已原来也用DX6连卫星来控HCP100S的。
要七通道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你找谁,从未听说过。
我自已原来也用DX6连卫星来控HCP100S的。
要七通道干嘛?

好的,能用就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