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90攻击艇---1.05米双喷水推进--全3D打印--持续更新

楼主(2019-03-18):
看了好多大神的作品,忍不住想做了,,正好手上有个3D打印机,,就弄个全3D打印的吧,,前期先建模,会不定时上图更新,

网友A:
关注中,3D打印的CB90,还是第一次有人打印。小小建议,分段打印的时候,每一段连接处,不要设计成平面断口连接,最好是设计成凹凸断口,这样在拼接的时候,更好固定不易变形。
加油,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3D打印的CB90,还是第一次有人打印。小小建议,分段打印的时候,每一段连接处,不要设计成平面断口 ...

非常感谢版主指导,,打算按照版主的提议做, 后期有不合适的还望版主多提建议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加卡扣,即使胶脱了,船身也不会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加卡扣,即使胶脱了,船身也不会开!

分段结合处弄一圈螺钉连接怎么样,,M3的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3D打印的CB90,还是第一次有人打印。小小建议,分段打印的时候,每一段连接处,不要设计成平面断口 ...

楼主:
打印机打印尺寸小,,还要分成这种的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不是全平面断口就好,我们前段时间打印的056护卫舰,刚开始就是全平面断口,粘接时就发现,不易定位,每一段结合处强度也不够。所以才建议你设计的凹凸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不是全平面断口就好,我们前段时间打印的056护卫舰,刚开始就是全平面断口,粘接时就发现,不 ...

好的,我这边先做,,到时还要请教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段结合处弄一圈螺钉连接怎么样,,M3的螺钉

你在给飞机加重量!为了减轻重量,3D打印的飞机本来机体就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给飞机加重量!为了减轻重量,3D打印的飞机本来机体就很薄!

这些重量对飞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船模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不是全平面断口就好,我们前段时间打印的056护卫舰,刚开始就是全平面断口,粘接时就发现,不 ...

分段结合处有一圈螺钉了,,再设计定位凹凸会不会变的有些多余?

楼主:
层厚0.2      打印速度80      填充100%  ---好费时间,好费材料!

网友C:
这个打印下来是个大工程了  打印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印下来是个大工程了  打印时间长了

工程量确实不少,,总共8个分段,,,,上面只是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重量对飞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船模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船模,如果是o艇一样的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模,如果是o艇一样的有影响!

好吧,,下次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
Cb90又多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