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做主轴怎样设置

楼主(2019-03-18):
在mach中伺服电机做车床主轴。接口板怎样设置?红圈里的内容。日鼎伺服电机750W。 2500转。

楼主:
想来想去确定不了采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好像位置模式好接线。其他的还没想出来。

网友:
steps per 应该是根据主轴飞轮与伺服的飞轮的传动比来设置;速度和加速度,可能要试一下了。

网友A:
和其他电机设置一样,第一个是主轴每转需要的脉冲数量,第二个是最高转速,第三个是加速度,这个是采用位置模式才会有用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其他电机设置一样,第一个是主轴每转需要的脉冲数量,第二个是最高转速,第三个是加速度,这个是采用位置 ...

伺服电机每转一圈400个脉冲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按每分钟3000转算出来的。2500转时不是整数。这个电机的数据最高2500转。我认为按3000转设置应该没问题。其他两项填不填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两项是由伺服电机自身性质决定的。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一圈多少脉冲看伺服的说明,大多数编码器多少线就多少脉冲,也可以设置电子齿轮,设置不当电脑显示与实际转速不符,另外两个也要设置的,第二个会限制最高速度,设置1000,最高速度会被限制到1000,第三个加速度,设置太大会容易出现过冲或者启动时报警,设置太小会导致从加速要很长时间才达到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圈多少脉冲看伺服的说明,大多数编码器多少线就多少脉冲,也可以设置电子齿轮,设置不当电脑显示与实际转 ...

明天试试。如果设置成速度模式。是不是把使能直接短接?如果接在接口板的总使能上面怎么控制?

网友B:
我用伺服做主轴,用的位置模式,mach3只填写脉冲当量,速度不用填,不起作用,加速度自己根据电机性能填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伺服做主轴,用的位置模式,mach3只填写脉冲当量,速度不用填,不起作用,加速度自己根据电机性能填写 ...

介绍一下脉冲当量填多少合适?速度填2500会自动降低。加速度根据电机性能填写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脉冲当量填多少合适?速度填2500会自动降低。加速度根据电机性能填写 。

根据你自己的伺服电机参数呀,做主轴,没有其他变速机构,那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多少脉冲就填多少,如果做别的轴,那就用脉冲数除以丝杆导程,如果一圈脉冲数太大,你的控制卡不支持,那就调整伺服的电子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