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小飞机就不能多支持一点控,搞得现在买一个飞机就一个控

楼主(2019-03-19):
没用就浪费地方 目前看起来半套的小飞机要么就是支持的第三方控只有futaba 要不就是完全不支持只有全套

网友A:
不是有四合一高频头可以支持很多的小飞机和各种控了?
兼容富斯、华垦、FUTABA等等协议的接收机,还支持伟力等等小飞机的接受主板,玩的人也不少啊
还有支持多协议接收机和小飞机的开源控哈
一控在手,接收机尽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四合一高频头可以支持很多的小飞机和各种控了?
兼容富斯、华垦、FUTABA等等协议的接收机,还支持伟 ...

不是谁都可以玩转的,我的刷机好久了,不会设置,能对频不能控。对新手有很大的考验。

网友:
以前都有高频头的,现在都没了……

网友:
华科尔d7e或者d10都可以换高频头的,基本可以兼容其他接收机,至于设置啥的,自己需要静下心来琢磨一下,不然确实容易搞混,搞清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还是得上个futaba

网友:
微型现在也只有伟力做的好了。全都是兼容futaba。

网友B:
我的小神控从来不纠结这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和原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神控从来不纠结这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和原控一样

啥是小神控啊 D10+各种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是小神控啊 D10+各种改吗

我懒得改,直接买jumper t12,买frsky的也行啊,不过得令配高频头

网友C:
我用的d7e  加了4合一  灯光   加长天线   语音   6拨杆   2旋钮   设置啥的直接丢文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d7e  加了4合一  灯光   加长天线   语音   6拨杆   2旋钮   设置啥的直接丢文件就好了

我的D10能帮着设置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D10能帮着设置一下吗

你加我们群  四一八六一四零零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我们群  四一八六一四零零零

我加群了,那个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我们群  四一八六一四零零零

因为不会设置直升机,不敢买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