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各大航模厂商,对于这些颗粒状凸起,怎样改进生产工艺 ?

楼主(2019-03-19):
看图,不用十分精通空气动力学,稍微了解空气动力学的人都知道这些颗粒状凸起对飞机外表光滑造成影响,或多或少都会增大空气阻力,尤其是涵道机,用手一摸,感觉机身表面很粗糙,还有进气道里面也存在这种情况。各大航模厂商,看一下怎样改进生产工艺 ?

楼主:
现在补上照片

楼主:
用手机上传照片还有大小限制 ?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
这是拖模具时留下的吧。

网友:
可能是生产工艺 的需要

网友:
这是发泡模具的排气孔,一般厂家是懒得管他,不过epp的天行者mini好像处理掉了

网友:
这种是排气孔,必须要有的。你去了解一下泡沫成型方面的知识就清楚了。当然成品可通过打磨去掉,但如果是EPO会损伤表面。喷漆也不好覆盖打磨痕迹。
另外,表面粗糙些有利于气流粘住表面,类似"VG/涡流发生器"的效果,有利有弊。某些粗糙表面的EPP飞机就是比EPO的好飞些,虽然阻力大点但不容易失速啊。
泡沫机涵道机阻力大点好,飞散架怎么办?(开玩笑!)

网友:
勤快的话,自己砂纸打磨下就行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都是高级问题。。。确实,没准变成了一种“涡发生器”,反而增强了性能。没吹风洞,谁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随意拉。。新模友吧。。。。多飞多炸后,你绝对就不会在意这些了

网友B:
最好出厂前人工打磨下平整下。。。。加个几百块都行。。风阻影响很大的。航模呀。怎么能这么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都是高级问题。。。确实,没准变成了一种“涡发生器”,反而增强了性能。没吹风洞,谁知道是好是 ...

同意,就跟高尔夫球的表面坑坑洼洼的,足球表面有棱有角的道理一样,没准大大的降低了阻力

厂家又不是**,如果真的有那么影响性能的话,表面处理的时候很简单就能移除了。

其实厂家就是故意的,把强迫症往死里逼

网友:
我觉得,要想通这事儿,还真需要精通航空模型空气动力学,或能够享受自己动手的别样乐趣。看样子楼上几位就想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出厂前人工打磨下平整下。。。。加个几百块都行。。风阻影响很大的。航模呀。怎么能这么随意。。。。

千万别都加个几百块,还是保留一些带气孔的为好

网友:
那只能放弃模具了
热切割多段梯形 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