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修】修复炸弯了的Mobula7_2S无刷小电机轴

楼主(2019-03-19):
我家附近没有草坪,平时都是硬地上玩,所以炸鸡成本就比较大,Mobula7的V2机架都换了3个了,最后换了V3机架,一是习惯了2s的动力,二是实在受不了机架一天一粘,三天一换的节奏了。V3确实结实了,三天了还没坏。跑题了,今天练大回环的时候扎地上了,换了2个桨,结果发现声音不对了,而且画面也有了严重的果冻,看了看是电机轴弯了,网上没找到同款电机轴,换个电机也不值当的,这玩意这么软,炸弯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回家试着自己掰直,摸索了一些技巧。
工具很简单,螺丝刀,镊子,钳子,手机

这个电机很好拆,只需要用镊子就可以把后面的卡簧顶出来,只需要把后面的卡簧顶出来 外转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垫片和卡簧放好,塑料垫片是里侧的,铜垫片是外侧的

转子拿下来以后,我建议把定子先装回机架,以方便随时检查修理效果

由于2s的无刷太小了,我难以看清歪不歪,所以借助手机放大,放大了有网格也相对更精确一些

而且手机相机的网格非常适合对比观察电机轴弯的程度

这里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
1. 保证手机水平,苹果手机的中间的黄白十字重合了就是水平了
2. 尽量保证屏幕里的电机壳是正的,可以对比网格水平线与电机壳是否平行
3.十字光标在轴的中线上
4. 如果看不清,背景换成白纸会更清楚

如果电机壳不正,手机里面有编辑相片,可以旋转角度让电机壳尽量的正

然后放大就比较明显的观察出轴往那边弯了

用钳子矫正,然后重复观察,直到这个角度直了。

然后将转子转90度,重复以上(刚才是字样0802的0字朝上,转90度大概就是字样16000的6字朝上)
两个角度看都是直的了,基本就可以试试了

不需要上卡簧,只需要把转子放进去就可以通电试试了,
指甲面轻触轴尖侧,可以直观感受弯曲程度带来的震动,

这根轴最柔软的部位就是上面的卡簧槽这里,只要弯一般都是这里弯,也比较容易掰直, 虽说修复后无法和新的比,但手摸着没什么震动了,屏幕里也没有果冻效应了,就够平时飞用的了。
希望能帮到模友们

网友:
不错,这么小的轴的确难找

网友A:
这么做也是个方法,我的方法是让电机转起来,我们铅笔在轴上涂抹,有铅笔芯的地方就是弯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也是个方法,我的方法是让电机转起来,我们铅笔在轴上涂抹,有铅笔芯的地方就是弯曲的

受教了  很巧妙

网友:
用手机拍照可能不是太好,有些手机镜头畸变还是很厉害的,拍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厉害。学习了

谢谢哈  二楼方法更简单实用一些

网友C:
我有根轴直接炸断了,无奈买了新马达,v2那个鸡架简直是比煎饼还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根轴直接炸断了,无奈买了新马达,v2那个鸡架简直是比煎饼还脆

机架确实不好确实

网友:
我发生的故障是电机缺相运行,发烫,难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根轴直接炸断了,无奈买了新马达,v2那个鸡架简直是比煎饼还脆

我的轴也折了 过几天发个换轴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轴也折了 过几天发个换轴的帖子

还是你厉害,我最近在研究升级 图传,原图传太热,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