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迷你野马抛飞真的那么难吗?

楼主(2019-03-19):
做了架ft迷你野马,手抛起飞经常向左滚转,重心,舵面都检查过,都是没问题的,求教

楼主:
出手拉杆也在掉高度,电机是后撞的

网友A:
换小桨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桨大了,反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桨试试

换5寸桨可以嘛

网友A:
不知道飞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飞机大小,

600翼展

网友:
可能是反扭,5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B:
制作也有问题吧,主翼和尾翼都不在一水平面

网友C:
貌似不仅没有右拉,还有点左拉,当然不行了

网友:
电机太暴力,桨太大,造成反扭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仅没有右拉,还有点左拉,当然不行了

这个是摔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也有问题吧,主翼和尾翼都不在一水平面

后来摔得,,,这个板子比较脆,变形了,买错板子了

网友D:
感觉电机好像有点大,600的机翼可能抵御不了电机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机好像有点大,600的机翼可能抵御不了电机扭力

用2204电机5寸桨可以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2204电机5寸桨可以嘛

我也没用过2204,不过我用的1504用3s电5030桨有大约180g-200g的推力,2s驱动85cm翼展的手抛机推重比也能过1,所以我猜2204动力肯定很充足

网友:
小飞机操控技术要求更高,多练多炸即可

网友E:
抛飞很稳啊,2204电机6寸桨3s电池,大概50%油门起飞,基本就是一条直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飞很稳啊,2204电机6寸桨3s电池,大概50%油门起飞,基本就是一条直线出去

明明我是同样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用过2204,不过我用的1504用3s电5030桨有大约180g-200g的推力,2s驱动85cm翼展的手抛机推重比也能 ...

是,基本能50油门垂直爬升

网友:
右拉角度加大点看看

网友F:
这个很好飞啊,我的是PP板,银燕穿越机电机RS2306 2750KV,4S,850mAh飞起来爽得不行

网友:
用5075桨,机翼加3根3mm空心碳纤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好飞啊,我的是PP板,银燕穿越机电机RS2306 2750KV,4S,850mAh飞起来爽得不行

右拉几度呢

网友:
不是桨大小的事,我这个小飞机,8寸桨。

网友:
这飞机的电机座不是本来就右拉了吗?  大概1.5度吧,没关系的  重心配好,抛飞随便扔就行了,像我这台都是跟F3P一样放手就起了

网友G:
把右边副翼向上调一下

网友:
小飞机确实不太好飞啊!

网友:
看下机翼厚度是不是差异比较明显?如果右拉小的话,方向舵微调向右多一点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