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飞控能装声呐吗

楼主(2019-03-19):
  问下老司机些,我想刷inav固件,但是这个大力F405aio没得气压计,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装个声呐接在TX2和RX2上,声呐有效距离就用声呐定高,超过了就靠油门手动控制高度,也能实现返航这些功能。有大神研究过吗,还是只有换个待气压计的F4飞控。

网友:
可以外接气压计啊

楼主:
我TB找了下没得外置气压计卖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TB找了下没得外置气压计卖呀

气压计模块,很多啊,5611的精度很不错,你不会是搜什么飞控气压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模块,很多啊,5611的精度很不错,你不会是搜什么飞控气压计吧

额 搜5611找到了,这玩意那么小,怕是自己焊不上去哦,有什么集成模块之类的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搜5611找到了,这玩意那么小,怕是自己焊不上去哦,有什么集成模块之类的不

还可以吧,类似接收机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吧,类似接收机焊线

多谢大佬,已经买了,顺便问下我看还有好多种类的气压计模块哦。5611精度最高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已经买了,顺便问下我看还有好多种类的气压计模块哦。5611精度最高嘛

5611比较有性价比,大疆naza 也是5611,但是价格也是差距大,我买了20块钱左右的,别用插针,直接焊线,装机的时候可以用一块海绵包住传感器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已经买了,顺便问下我看还有好多种类的气压计模块哦。5611精度最高嘛

海绵自己随意

楼主:
再问下大佬,接线你是怎么接的,接好后飞控自动识别的是不

网友B:
小白弱弱问一句:f405aio相比普通f405的飞控,因为集成分电板,性能会不会有缩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弱弱问一句:f405aio相比普通f405的飞控,因为集成分电板,性能会不会有缩水啊

感觉不出来有啥问题

网友C(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模块,很多啊,5611的精度很不错,你不会是搜什么飞控气压计吧

老哥,方便加个微信吗?我买了个5611气压计,上边有七个接口,f405咋接线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哥,方便加个微信吗?我买了个5611气压计,上边有七个接口,f405咋接线呀

接供电和sda  scl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供电和sda  scl就可以了

那个接口我已经接GPS了, sda scl真的可以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我已经接GPS了, sda scl真的可以并联?

是的,可以并联很多的,可以百度一下sdl 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并联很多的,可以百度一下sdl 的意思

嗯嗯!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气压计有六个接口,分别是正负极,scl sda csb sdo ps,这后边三个接口空着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气压计有六个接口,分别是正负极,scl sda csb sdo ps,这后边三个接 ...

空着

网友:
楼主,我想看你装好后飞机有多稳😏

网友:
为啥不用f4 v3啊,还集成了气压计

网友D:
哈哈,楼主,我去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直接买个ms5611的接i2c的两条线和vcc、gnd四个脚就行了,那时是因为matek F722带的bmp280精度太差,inav固件定点总是上下飘。
这次我又买了大力的F722,好像直接预留了ms5611规格的气压计焊盘,应该可以直接焊上,明天试了要是可行,来论坛发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我去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直接买个ms5611的接i2c的两条线和vcc、gnd四个脚就行了,那时是因为mat ...

是的,我换上5611气压计定高和pix感觉差不多,用海绵包起来很稳。你那F722弄好看看啥效果

网友:
去年是用在7寸机上的,我是拿了个小盒子再加海绵包起来的,定点很稳,可惜当时还是INAV2.0测试版,在返航时,离家300多米的地方,飞控死机,飞机掉下去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吧,类似接收机焊线

按方法焊了,地面站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我去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直接买个ms5611的接i2c的两条线和vcc、gnd四个脚就行了,那时是因为mat ...

怎样接线呀?

网友(2019-09-29):
同样大力F405,地面站设别不了,那个开关打开了,是否还需要设置端口,怎么设置

网友:
已经成功接上了,INAV也识别了,一切正常等待试机。

网友E:
熟练了有没有气压计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熟练了有没有气压计都一样

不好意思没注意是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