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版块啥时候有的?发一个我的入坑到弃坑的经历吧

楼主(2019-03-20):
2017年,彻底失败了,做了一个多月,烧了两套板子,做出来的三角洲打印机 打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 尺寸最大的可以相差2mm ,而且还是平行四边形…被折腾的拆掉,用三角板对着安装,再G33自动调平 然后手动三点调平,然后打出来这些XY相差2mm,明明文件是四方块却打出来平行四边形的玩意,各种误差,各种东倒西歪!!!滚吧 三角洲……

网友A:
还好当时没有diy直接买了成品

网友B:
三角洲不建议新手自己弄,新手还是i3比较好上手,打印机都需要折腾的,不管是几万的,还是几百的,对使用者要求还是挺高的,需要从一个新手到一个老鸟的过程,起码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洲不建议新手自己弄,新手还是i3比较好上手,打印机都需要折腾的,不管是几万的,还是几百的,对使用者 ...

网上很多也这么说,不知道三角洲能不能改成i3 ,我现在扔那吃灰了,后来不甘心又换了线轨,砸了差不多2K进去了。。还不如买个现成的。。囧。。

网友:
该图片仅限百度用户内部交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当时没有diy直接买了成品

明智的选择,不过我觉得买成品不建议买三角洲,不划算,因为那主板其实就是 Arduino,而且都是开源的代码,卖上千的价格,个人觉得太坑了

网友:
前后花了一千左右吧,16mm的光轴

网友:
还是改下结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智的选择,不过我觉得买成品不建议买三角洲,不划算,因为那主板其实就是 Arduino,而且都是开源的代码 ...

我买的成品i3到手就能用,结构简单,打印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还可以

网友:
这种3D打印机对结构强度要求很高吧

网友:
还是zxy的好,横平竖直,好理解

网友(2019-12-13):
引用 楼主:
网上很多也这么说,不知道三角洲能不能改成i3 ,我现在扔那吃灰了,后来不甘心又换了线轨,砸了差不多2K进 ...

平行四边形感觉应该从框架尺寸上找找原因,还有就是限位安装的高度也很重要

网友:
三角洲还是算了吧,唯一的优势就是水平占地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