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错设备科怎么办

楼主(2019-03-20):
550直升机买了个乐天100a能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个确实蛮麻烦的,

网友:
这个貌似不能

网友A:
也能用 差在bec和定速吧。。。。上个接收电 外加个定速信号 用陀螺仪定速

网友:
电流够用就行。

网友B:
用陀螺仪定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陀螺仪定速吧

不会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能用 差在bec和定速吧。。。。上个接收电 外加个定速信号 用陀螺仪定速

bec干嘛用的

网友:
乐天是不是也能刷成blheli?

网友C:
大不了不用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不了不用定速

那怎么给舵机通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给舵机通电呢

2S直驱,觉得电压高可以用铁锂2S

网友:
贴钱退货吧。。。

网友D:
最多就少个bec,肯定能用啊

网友:
卖了 换120V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多就少个bec,肯定能用啊

另外找个电池给接收通电那

网友E:
理论飞航线可以,多轴和电直的用的功率器件不同,所以绝对不要猛打螺距,小心电调起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理论飞航线可以,多轴和电直的用的功率器件不同,所以绝对不要猛打螺距,小心电调起火。

只要螺距范围内功率在正常范围没事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螺距范围内功率在正常范围没事的吧

不是正常范围内的问题,而是螺距变化速度的问题。螺距猛的变化(一般指由小变大),主旋翼给电机的阻力会先突然变大,达到峰值peak,然后开始回落,回落后维持稳定。稳定的这个阻力值比峰值小,比螺距增大前的阻力值大。
电调定速功能会在阻力达到峰值前输出很大电流补偿峰值阻力,从而防止掉转,然后等阻力回落稳定后降低电流。
问题:补偿阻力峰值的电流可能会比阻力回落后维持稳定的电流大很多,多轴没有这样恶劣的工况,所以多轴的电调不会选用能够短时耐受几倍自身额定电流的功率器件。如果你错用多轴电调,又连续玩大螺距变化的动作,运气差功率器件就可能雪崩击穿或者直接过流失效,电调当然保护机制就直接让电调宕机了。然后你就可以收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正常范围内的问题,而是螺距变化速度的问题。螺距猛的变化(一般指由小变大),主旋翼给电机的阻力会 ...

好像是这个道理

网友F:
这个没有定速,没有BEC,没有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定速,没有BEC,没有缓启动。。。

舵机能动飞固定翼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