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的接收机能用在250上吗

楼主(2019-03-20):
主要是尾舵机能不能控制,或有没有其他便宜小6通接收能用的

网友A:
250可以用大接收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可以用大接收机了吧?

嗯,k8大了点,有点憋屈,如果好使的话,用个一体接收机何乐不为呢

网友:
好像有模块可以把尾巴有刷信号转成pwm 信号

网友B:
华科尔120有尾舵机,但用250上,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120有尾舵机,但用250上,小了吧

华坑的300,木有伟力的实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的300,木有伟力的实在啊

好像只有这一款有尾舵机,150x都是尾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的300,木有伟力的实在啊

收个二手的吧

网友:
我也在研究130接收机能不能改100s上。100的尾电机是无刷的用改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哈哈,比华科尔的还贵,不过可以用手机设置,蛮方便的样子

都是相对的
IKON PICO之类的不是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