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飞机改遥控接收

楼主(2019-03-21):
好久以前,给家里小朋友买了个玩具固定翼飞机FX818,很小,很轻,好飞又不容易坏,就是遥控器太烂了,手感极差,飞了几次就放下了。
随着管理越来越严,大一点的模型飞机都找不着地方飞机,突然想到了那个小飞机,如果改一下遥控接收,用来休闲一下还是很不错的说,所以就干了!

楼主:
当时买的价格

主要参数

蛋痛的遥控

买了3个机身,估计现在这个价格买不到了

网友A:
我用这架飞机的“地盘”改过一架单发空心杯动力,四通机,在“我的尝试七”里~ 仅供参考

网友:
上个视频就好了

楼主:
准备的东西

为了做电机支架,还做了个这个

主要部件重量

开始是简单粗暴地组合在一起

整机重量52克,比原版的多6克

感觉有点重,且还有减重的空间,接收机扒皮,线剪短,头子不要了

z这是电机支架焊接样子

装上去了

最后重量49g

楼主:
最终重量要比原版重几克,但电机和桨都大了一号,飞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速度能下来不,我操作属迟钝型,不知能胜任否,明天争取去试飞

3.23 下午试飞,给油就一飞冲天了,动力太足了,给小油又左右电机不对称,继续改。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C:
差速转弯?还是副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控啊?

jumper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速转弯?还是副翼吧

有3个空机,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架飞机的“地盘”改过一架单发空心杯动力,四通机,在“我的尝试七”里~ 仅供参考

向你学习,我也准备好好玩玩

网友B:
如果用T8SG系列可以用萝莉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T8SG系列可以用萝莉的接收

萝莉的接收协议怎么设啊,萝莉的接收我到是有一个。

网友:
更新最新固件,找下协议

网友D:
你那个变压器是做的点焊机 还是快速电烙铁?或是电 加热切割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变压器是做的点焊机 还是快速电烙铁?或是电 加热切割电源?

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