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桨为什么是桨根到桨尖等宽呢?

楼主(2019-03-21):
rt 小弟请教各位大神 咱们飞的3D直升机,用的对称翼型,是为了正负螺距时都保证有力气。现在做成等宽桨,靠近桨夹处线速度低,升力和桨尖的不一样大。但是为什么没有做成桨根宽,桨尖窄一些的对称桨呢?谢谢了!

网友A:
因为桨根和桨尖一样宽的桨容易制造,成本低。
桨根和桨尖不一样宽的桨多见于小塑料桨,因为一次注塑成型,做成什么样子成本区别不大。
大号的碳桨也有桨根和桨尖不一样宽的但是制作成本高,售价贵,一般人买不起。

网友:
桨尖太窄升力过小的话桨长度得加长和电机输出增加,前者飞机尺寸加大,而且升力你自己想想桨尖升力小飞机整体受力升力无区别,但是升力的扭矩会变化,主轴承受扭矩有变化。后者如果动力输出过大,对机身反扭矩更大,所以尾部结构要求高。所以飞机设计是取最适尺寸,不是感觉哪个影响打就使劲加大影响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充钱就能解决

网友C:
可变距桨不适合这种翼

网友D:
真飞机也长这样子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充钱就能解决

怎么冲,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距桨不适合这种翼

我心里也是这样觉得,是因为变距的桨用细窄型变距时所需的力气能小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飞机也长这样子吧,哈哈~

对,真机也这样,肯定有一定的什么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桨根和桨尖一样宽的桨容易制造,成本低。
桨根和桨尖不一样宽的桨多见于小塑料桨,因为一次注塑成型, ...

可是真机也是细窄型的,这个不可能是价格决定的吧

网友E:
首先绝大多数桨并不怎么做气动优化,还要考虑便于制造。另外3d直升机针对的优化工况不同。VTX桨进行过一定的气动优化,不是等宽桨,但也不是桨根宽桨尖窄。如果针对悬停进行升力分布优化,是可以做成桨根宽桨尖窄的,并且要有扭转。很多多旋翼桨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绝大多数桨并不怎么做气动优化,还要考虑便于制造。另外3d直升机针对的优化工况不同。VTX桨进行过一定 ...

谢谢前辈,现在的无刷动力太猛,对模型上桨相对要求低些,所以好加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现在的无刷动力太猛,对模型上桨相对要求低些,所以好加工很重要

实际上桨的设计对飞行特性是有显著影响的。只是现在总体发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完整的气动优化需要投入的精力很多,而模型产业很小,愿意做的人也少。

网友F:
直机的桨是要利于时刻变距的,不等宽的桨适合固定螺距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机的桨是要利于时刻变距的,不等宽的桨适合固定螺距的,就这么简单。

错误。vtx桨不等宽,飞得很好。

网友:
看来等宽是要得到一个旋翼椎体,这样才能保证直升机的稳定性。

网友:
这个桨尖做成带角度的也大把,fk的就有,还有富丽的360桨也有,这样的桨动作灵活,适合暴力3d

网友:
桨同宽的话升力比较均衡稳定,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浆做成浆根宽浆尖窄,是为了通过改变浆的形状去平衡浆根的线速度和浆间的线速度不同而造成的浆根处和浆尖处的拉利差别。不过一般除了形状的不同还伴随着浆距的变化来平衡。试想如果直升机的浆也做成螺距有变化和形状有变化的浆的话,那么直升机的桨叶在变换螺距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比如在大螺距的时候,变距的浆叶大螺距的地方的螺距过大。而在直升机小螺距的时候浆叶小螺距的位置产生负螺距。再一个,如果用楼主所说的浆根到浆尖的桨叶宽度变化来平衡的话,那么如果在大小螺距变化的时候,大浆浆尖部分的投影面积就会大幅降低,造成浆尖部分的升力急剧下降。所以直升机一般只能用梯型的浆,基本都是一个平行四边形,让桨叶在任何时候的螺距下,从浆根到浆尖的升力都是平等的。在一些浆上顶多在桨叶间端加一个后掠。

而直升机桨叶的浆根和浆尖由于线速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升力的差别是靠旋翼头的挥舞铰链去解决,也就是让浆在旋转的时候可以在一定范围自由上下摆动,当桨叶上下摆动的时候由于投影面积的改变,可以平衡浆跟和浆尖的线速度不同产生的升力的差别。
大概的意思就这,我形容的可能不是很正确。也可能说的不对。

网友:
xblads的两种竞速桨,桨尖都稍微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