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A7,容易扫齿吗? 轴传动一旦扫齿就疯了,为什么还生产?

楼主(2019-03-21):
为什么不生产皮带传动?
多好。

网友:
轴传就不好?

网友:
我就很喜欢轴传,用手转动的那个顺滑舒服

网友:
kds的齿轮算非常强的了。首先,你要有本事飞扫,其次,我还飞断过皮带(齿轮磨损可以直接看出来,扫之前就有明显的表现,断皮带有先兆吗?呵呵哒)

网友:
按理螺伞是最不容易扫齿的

网友:
各有千秋  觉得这个没必要纠结!喜欢哪种飞那种!!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想着炸鸡呢,

网友:
不炸就是了。

网友:
敢用700做练习机的都是大土豪   比不了

网友:
我也喜欢轴传

网友:
我就用700练习机,大而稳,动作比小鸡好做。如遇突发切熄火能救回个八九不离十,炸机基本就是脚架、大桨、尾管。(头罩基本不戴)

网友A:
轴传和皮带传各有利弊。魔友都是很爱折腾,出轴传的就想改皮带,出皮带的就想改轴传。改无止境。哈哈哈。玩十几年了,一直在这么循环往复。所以出什么无所谓,皮带摔了照样废,皮带断了也是常有的事,轴传扫齿也不是炸鸡就有的事。所以皮带轴传选哪个,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B:
7.2跟A7的齿都是弧形齿,不容易飞扫,强度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跟A7的齿都是弧形齿,不容易飞扫,强度挺高的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轴传和皮带传各有利弊。魔友都是很爱折腾,出轴传的就想改皮带,出皮带的就想改轴传。改无止境。哈哈哈。玩 ...

我觉得新手适合皮传,炸了不会断皮带,轴传炸鸡要换传动,费钱麻烦,我在想,大机为什么不像小鸡那样用尾电机锁尾,这样结构也不用那么复杂,还减少动能损失

网友D:
我的7.2尾伞齿飞扫了两次了,每次都天空中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2尾伞齿飞扫了两次了,每次都天空中自旋

恐怖。
就怕
空中飞舞,无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新手适合皮传,炸了不会断皮带,轴传炸鸡要换传动,费钱麻烦,我在想,大机为什么不像小鸡那样用尾 ...

一个电机效率高,系统也简化很多。尾电机系统光靠调速锁尾效果是绝对不行的,也要有变距系统,这样整个系统太复杂了,得不偿失。而且增加了尾电机和电调,又多了一些故障率。你思考的问题在很多年前又很多模友都实践过了,目前的方案才是最优的。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皮传的高速的时候容易跳齿,效率没有这么高,轴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可能玩的成本会高一点,但是玩的爽呀,KDS A-7是在7.2原基础上升级的,重量减轻了近400g,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皮传的高速的时候容易跳齿,效率没有这么高,轴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可能玩的成本会高一点,但是玩的爽呀,                                    KDS A-7是在7.2原基础上升级的,重量减轻了近400g,你能飞坏齿轮也算是高手了,高手齿轮有升级的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