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35cc失控)

楼主(2019-03-21):
供电cdi 舵机分开供电,布线没有任何问题,首飞没有出任何问题,油门无延迟,舵机相应无延迟。昨天飞的时候,地面试车没有任何情况,但起飞大概十几秒出现了一次失控,之后无失控,但油门响应及舵机响应有明显延迟,飞场旁边有个变电站,不远处有个电信信号塔,控用的是睿思凯x9dplus,接收机用的是rx8r Pro接收机(睿思凯防火花塞干扰接受机),求助一下大佬们,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飞机最后安全降了下来,无伤无炸)

网友A:
电信信号塔......你这是偏向虎山行啊

网友:
检查供电有没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间断失控的问题,最后的最后一检查,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B:
弱弱问一下,体育场飞这么大的飞机大妈们不会抗议么

网友:
检查你的电源开关 是不是震动会导致间接断电

网友:
体育场敢飞35cc,厉害!

网友C:
接收机、电池等减震固定

可靠检测接收机开关

接收机电源电压内阻容量等是否达标

是否有外界强烈干扰

毕竟,很大的飞机了,考虑引入冗余接线机制,牢记安全不能松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电池等减震固定

可靠检测接收机开关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信号塔......你这是偏向虎山行啊

我们一般训练都是在这个体育场飞,飞电动的也没遇到任何问题(用睿思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体育场飞这么大的飞机大妈们不会抗议么

都是挑没啥人的时候去

网友D:
认真看了楼主的帖子,说下我的看法:
1.首先楼主场地有干扰源,但是油机首飞没问题,飞电的也没问题,说明失控不是场地干扰出的事。
2.楼主油机供电是双路,即cdi一路舵机一路,楼主飞行短暂失控,但是没说因为失控熄火,我就认为只是舵机短暂失控。既然失控不熄火,问题就应该在舵机供电那一部分,楼主把舵机供电系统认真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了楼主的帖子,说下我的看法:
1.首先楼主场地有干扰源,但是油机首飞没问题,飞电的也没问题,说明失 ...

舵机供电是利用ubec供的,没有直插

楼主:
布线,以及走线,舵机位置,天线,请教前辈,指出错误的地方!多谢了

网友:
第一估计接收机震傻了 第二 你说的延迟应该是卡顿 看天线摆放有些近 两个露头部分之间距离越远越好

网友:
UBEC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的cdl点火供电是独立电池吗?

网友:
舵机供电不足,开关接触不良,都是排查重点

网友:
供电不足!其它不比考虑。35CC汽油机震动很大,最好用分电板或20A以上UBEC供电

网友:
我出过类似情况,UBEC稳压出了问题,造成舵机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电池等减震固定

可靠检测接收机开关

大佬,什么余接线机制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