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胖妞改装垂起 低成本

楼主(2019-03-22):
双出轴倾转舵机

折叠快装免拆自己设计的结构  消掉胖妞 电机

降低成本采用悟2电机  自制桨夹 电机座 。

折叠效果

整体装机效果

穷啊就要自己动手多捣鼓

目前多轴定点效果不错

继续更新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支持?

网友B:
垂直控制备份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垂直控制备份怎么搞?

(纠正)垂直控制部分怎么做?

网友C:
没有向前的拉力?

网友D:
同问,控制部分怎么做的,垂直起飞后怎么控制后面两个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支持?

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垂直控制部分怎么做?

垂直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控制部分怎么做的,垂直起飞后怎么控制后面两个电机啊?

调飞控 参数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向前的拉力?

倾转 前拉

网友C:
想想也是这样,只是图中没看到这个转向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想也是这样,只是图中没看到这个转向结构

那么大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