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三栖虾艇舵机的正确安装位置

楼主(2019-03-22):
这是朋友发的图纸,我自己上色雕刻,因为没打算飞起来,选材用5mm的PVC板雕刻,两个绿色手的位置为1400KV电机位置,左下黄色梯形块为接收机和电池电调的位置,现在采用双舵机控制船体转向或艇身水平角度。但我不知道是我舵机安装位置没选对还是舵角材料选错,现在出现水平舵面卡死和转向舵面转向角度不一致等问题。请教一下老鸟,该如何改进其中错误的地方。现在晚了,天亮后上现在的成品图。

网友A:
猜的话,应该是你的连接上下舵面,和左右舵面连杆的问题,出现了死点会卡死,梯形的连杆机构会造成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的话,应该是你的连接上下舵面,和左右舵面连杆的问题,出现了死点会卡死,梯形的连杆机构会造成不对称

太对了,请问一下老鸟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对了,请问一下老鸟这个该怎么解决

办法总是有的,你先发个图过来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楼主:
现有舵机安装位置不对,且配件似乎也不合理,请各位老鸟指正,先谢为敬!

网友B:
用这个夹在风舵上,中间用钢丝连接,舵机放钢丝中间产生联动

网友B:
不知道你明白没

网友A:
对于水平尾翼,这是你原来的安装,实际的铰接点构成了梯形机构,会出现死点

做成平行四边形才能让两个翼面运动一致

对于垂直尾翼,如果要把舵机放中间,同样要注意构建平行四边形。 也可跟水平尾翼一样,驱动其中一个,用连杆带动另一个。

网友A:
完全做到平行四边形就不能用这个舵角了,当然如果用最里面的孔,可以做到近似,试一试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水平尾翼,这是你原来的安装,实际的铰接点构成了梯形机构,会出现死点

做成平行四边形才能让两个 ...

看懂了,一会回家继续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夹在风舵上,中间用钢丝连接,舵机放钢丝中间产生联动

这种舵角用不上了,准备自己用合页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明白没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做到平行四边形就不能用这个舵角了,当然如果用最里面的孔,可以做到近似,试一试罗

用圆珠笔的笔芯管裁了两截套在拉杆钢丝上,舵机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先试一试,可以的话在做加固。你的帮助对我很重要,谢谢了!

楼主:
哎呦我去⊙⊙!这是什么原理啊?矢量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