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舵机里面的电路板可以替换使用么

楼主(2019-03-22):
突发的想法,
不同品牌的舵机里面的电路板可以替换使用么
请教一下,可以么

网友A:
个人认为,相同级别和型号,电位器阻值一样就可以替换了。

网友:
可以的,但,没有diy条件就不要勉强了

网友:
这得看里面的设计布局吧,设计布局不一样即使电路通用也未必安全的放的进去

网友:
话不要多,直接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相同级别和型号,电位器阻值一样就可以替换了。

这个和电位器的阻值应该关系不太大哦。
电位器作为角度传感的时候,两端接的一边是地一边是参考电压,中间的滑动部分按角度获取电压值而已。一般都是K欧姆级,用5K还是用10K,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电位器的阻值应该关系不太大哦。
电位器作为角度传感的时候,两端接的一边是地一边是参考电压,中 ...

我说的是电位器没动,只换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位器没动,只换电路板

哦,那只要引脚兼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