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机,GT1200充电器中的平衡状态显示问题。

楼主(2019-03-22):
GT1200充电界面中的这个平衡状态进度条代表什么意思,好像不是跟着电压内阻在走。看不懂了。请教各位老师机。

网友A:
表示正在平衡该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正在平衡该电芯

谢谢!各电芯对应的这个平衡进度条,时有时无,有时长有时短。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第3电芯无进度条则表示第三块电芯没有进行平衡充电。那么如果进度条变长说明平衡电流增大了,如果变短说明平衡电流减小了。当所有的电芯都充满平衡好后所有的平衡进度条都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电芯对应的这个平衡进度条,时有时无,有时长有时短。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第3电芯无进度条则 ...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