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最稳定的固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2019-03-22):
已经莫名其妙炸了几次了,还好都是无损,动力会突然消失,固件里带低电压保护吗?好像不完全是干扰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A:
要不加个微信。我也玩这个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加个微信。我也玩这个飞机

加好友

网友(2019-06-08):
引用 楼主:
加好友

老哥能短个微信吗,我也玩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亚拓马达接头的问题,我已经用热熔胶粘死了,因为震动时会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加个微信。我也玩这个飞机

Wx多少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我的WX 15620954731,老哥们加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x多少一起研究研究

13541148424,抱歉。回你晚了

网友(2019-11-05):
拉我下 hefeng0229

楼主:
有问题,帖子里问吧

网友C(2021-05-10):
请问一下,150X新机,3D模式飞的时候,尾巴会缓慢顺时针偏移,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怎么解决了,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有可能是BEC不行,单独加个BEC给主板,我原厂电调也这个情况后来加独立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150X新机,3D模式飞的时候,尾巴会缓慢顺时针偏移,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怎么解决了,希 ...

在手机APP校准过摇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手机APP校准过摇杆吗

刚开始校正过,那个应该没啥问题,之前看视频把漂移倾斜补偿调到0了是顺时针偏移,现在调回到5以后是逆时针偏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校正过,那个应该没啥问题,之前看视频把漂移倾斜补偿调到0了是顺时针偏移,现在调回到5以后是逆时 ...

你那个是副翼校准,要校准的是第一个界面的摇杆,所有摇杆都校准归零,油门一定要最大最小都校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副翼校准,要校准的是第一个界面的摇杆,所有摇杆都校准归零,油门一定要最大最小都校准到

校准的是第一个界面,那个还必须要在没动油门和螺距曲线的时候校准,之前踏过坑,现在曲线已经改了,再校准一次还要还原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副翼校准,要校准的是第一个界面的摇杆,所有摇杆都校准归零,油门一定要最大最小都校准到

解决了,是飞机有震动,换了根横轴没解决,又换了根碳纤的主轴,震动就没了,尾巴不偏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是飞机有震动,换了根横轴没解决,又换了根碳纤的主轴,震动就没了,尾巴不偏移了。

碳纤主轴可还行……有点担心会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碳纤主轴可还行……有点担心会扭断

有个问题,主板下面那个胶容易自己弹起来,怎么粘都粘不牢,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主板下面那个胶容易自己弹起来,怎么粘都粘不牢,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啊。

直接绑个扎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绑个扎带

确实是个好办法,本来是等那个胶再起来一次就绑扎带的,但是神奇的它不弹起来了,应该是那个电池的线太硬的把那个胶顶起来了,我把那个线压了一下,可能不顶那个胶了就粘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