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校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9-03-22):
有人出个校准电流计的教程嘛 为什么我飞机上电后 地面站不现实那个电压和电流 显示后应该是不准的 又要怎么校准 在线等 在线等 急急急 重要的话说三遍

网友A:
地面站里好像有电流计选项的,你勾对了吗?

网友B:
17年前电流计电压精度还可以,偏差一般在0.02~0.05,现在怎么校准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有0.5v左右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好像有电流计选项的,你勾对了吗?

勾选了 但是他读不到我的电池电压 我在里面怎么改那些数值都没有反应 是错误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年前电流计电压精度还可以,偏差一般在0.02~0.05,现在怎么校准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有0.5v左右的偏差

前辈 你好 我做的是垂起的电流计校准 不知道和其他常规的机型 校准是一样的嘛 要是是一样的 可以给个教程给我嘛 谢谢

网友:
校准是一样的。每一家的电流计在设置的时候是有区别的,最好找卖家咨询

网友:
如果不是使用的具有霍尔传感器的电流计,没多大必要校准!还没BB响好使!如果电流计有霍尔模块,哪家买的问下店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