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kingkong飞蛋130,KK飞塔F4,frsky XM接收

楼主(2019-03-22):
飞蛋130飞了一段时间了,一直用JR DSX7 DSMJ版的731带的卫星接收使用,一直爽飞,后来入手frsky X9DP,打算把XM接收换到飞蛋130上使用,按照教程一步步安装对频设置,BF上进入通道查看界面,发现通道条一直保持在失控保护的状态,打杆无反应,各种尝试,刷固件,还是无果,后来把XM接收机装到大疆nazaV1飞控上,一切正常,有转到刷了BF固件的CC3D上,一切正常,有此类经验的大神给诊断诊断

网友A:
接收机制式设置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制式设置了没?

制式?请大佬详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式?请大佬详说

bf里面要选择接收机是ppm还是sbus还是xbus还是ibus还是su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