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谁会futebaT8fg的教练设置呢?

楼主(2019-03-23):
之前一直想玩固定翼FPV模式,就是带头追的那种。为此如穿越机的时候买了syzone2代头追功能的眼镜。一直不知道怎么调试,有哪位玩过这些或者比较了解的可以留言评论。加好友也可以
下来发几张图片

这种是用来做头追用的部件!

这个是直接固定在固定翼上的,因为不能改角度,玩的很不爽!

这个是眼镜skyzone2的!

还有一堆眼镜附带的线,不知道怎么用!希望通过各位大佬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A:
虽然没用这个功能,但是应该是把那个线和遥控器连接在一起。在遥控器里边设置56通道。同样在眼镜的设置里头设置5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这个功能,但是应该是把那个线和遥控器连接在一起。在遥控器里边设置56通道。同样在眼镜的设置里头 ...

改怎么操作大致我是明白,但是试过好久了,总是不行。可能哪里细节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