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老干部的造机之路-第二篇-CNC的装配

楼主(2019-03-23):
在漫长的定制、加工、选型、采购过后,我的CNC配件终于到齐了,然鹅,这才是真正折腾的开始---装配看似简单,实则是最为复杂和考验人悟性的阶段,因为再精密的配件也是存在误差的,想要最终机
器精度高,装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精密的配件能够纠正大量误差,而装配就是为了提高最后的10个丝
精度。
一楼先写成这个样,二楼开始更新。

楼主:
关于零件的设计过程,请移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A:
用的什么系统,是MACH3吗?

楼主:
装机不仅辛苦,甚至还挺危险。零部件动不动就二三十公斤,挤一下手怕不是要爽上天。
第一步是安装床身导轨,这个绝不仅仅是拧上螺丝这么简单,因为你没法保证两条导轨之间的间距始终不变,而各个零件的
刚性又很强,所以运行起来不是变形就是阻尼大,严重影响精度。在这一步,我选择先上一条导轨,然后使用表测来校准另
外一根导轨,一般机床会有一根基准轨道,另一根是可以微调的,出于成本和重量的原因,我选择了手动微调,最终也勉强
保持在了2~3丝的水平,此过程非常耗时间,用了一个晚上才调试妥当。

铸铁床身加工困难,精度保持也比较一般,靠的真就是手工一点点调整

铸铁床身加工困难,精度保持也比较一般,靠的真就是手工一点点调整

铝合金平台精度做的比较好,导轨也比较容易调整

铝合金平台精度做的比较好,导轨也比较容易调整

楼主:
安装限位开关时,导线一定要拧一下并且充分搪锡,焊点要饱满无拉尖,这东西将来要是挂了,可是非常麻烦的

3D打印可微调开关座,铸铁毛胚的精度实在是惨不忍睹,所以很多部件要做成可调节的,去适应这些公差

我选择的是进口的樱桃牌微动开关,一个要八九块,但是防水防油,可靠性会好一些,较小的体积也能减少布局压力

电缆采用TRVVP的拖拽电缆(图中是剥了皮的),这种电缆非常柔软,耐弯折性能不是随便一根线能比的

全部焊接完成后,一坨哥俩好糊上去,固定、绝缘全搞定,丙烯酸树脂性能优异,值得信赖

楼主:
上面这块亮闪闪的照妖镜,呸,金属片,是用来配合限位开关的,光洁的平面有利于提高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系统,是MACH3吗?

这不重要,反正是个系统都能带~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很强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哎,为了做架飞机,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机械师,电子工程师,程序员,不然没法折腾啊。
看楼主的架势,飞机完成了,遥控器和电子设备等着你呢。不自己装配一个OPENTX系统的控,说不过去啊。

网友:
都是闲不住的人   期待后续的大作

网友:
很强大,厉害,继续围观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铝板的作用,整个龙门可以沿着床身的导轨移动,铝板是你的装夹工作面,那铝板应该固定就好了,为啥还有装导轨。也许我漏掉哪了,麻烦楼主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2019-04-30):
该更新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