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自动调参

楼主(2019-03-23):
自动调参能不能只调前后或左右,如果能,要怎么设置

网友A:
AUTOTUNE_AXES

7:All 1:Roll Only 2:Pitch Only 4:Yaw Only 3:Roll and Pitch 5:Roll and Yaw 6:Pitch and Yaw

网友:
楼上回答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TUNE_AXES

7:All 1:Roll Only 2:Pitch Only 4:Yaw Only 3:Roll and Pitch 5:Roll and Yaw 6:Pitch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