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配jumper T12 3D和6G切换问题

楼主(2019-03-23):
遥控器上第5通道设了两档,-50和+50,空中6G切3D没问题,但3D切换6G没反应,要先降落油门最低才能切,是哪里设定错了吗?

网友A:
伟力的设计就是这个操作模式,用伟力自己的遥控器也是这个样子,自稳能切3D,3D不能直接切回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设计就是这个操作模式,用伟力自己的遥控器也是这个样子,自稳能切3D,3D不能直接切回自稳模式。

原来这样,还以为我哪里设置错了,谢谢你哦

网友:
太感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B:
喔,我也是用t12

网友C:
请问能写个T12 如何对频,设置 K130的教程吗?

网友:
我想问下。切3D还会不会自稳? 这操作不太想像亚拓

网友D:
3D不能切换6G,那不是不能救机了?

网友:
伟力的机子不存在6G自稳模式能救机这一说,亚拓150X才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3D不能切换6G,那不是不能救机了?

对的.....估计救机有问题,所以防止切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我也是用t12

你K130在T12上的感度调多少的?我的尾巴锁得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写个T12 如何对频,设置 K130的教程吗?

K130的说明书有教怎样对频的,你看下

网友(2019-07-06):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还以为我哪里设置错了,谢谢你哦

伟力110可以开会切换,其他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