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9-03-24):
请教,三角翼混控左右和升降杆错着呢,如何改过来?谢谢

网友:
互换插口试一下

网友:
通道正反调一下!

网友:
通道反向

网友:
先换插口,不行再调舵机相位。

网友A:
1、2插口互换 1、2通道正反调整 四种状态,总有一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插口互换 1、2通道正反调整 四种状态,总有一种适合你

谢谢,一个通道调了一下正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插口互换 1、2通道正反调整 四种状态,总有一种适合你

是了,每次都蒙圈,但一番折腾后,总有一款达标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B:
是了,每次都蒙圈,但一番折腾后,总有一款达标